[应用相关] STM32F103C8下载程序过程中中断

楼主(2022-01-26):
STM32F103C8下载程序过程中中断,然后上电运行MCU,此时,MCU在跑哪一段代码?有哪些外设在工作?多谢

网友A:
要重新下程序

网友B:
这时候,芯片是不运行的

网友C:
可能是直接宕机的状态吧,就是默认的boot运行着

网友D:
应该是MCU是反复重启的状态,里面的寄存器和外设应该是乱的

网友E:
这个不好说,为啥有这特殊需求?

网友F:
你可以查查数据手册,看看官方怎么说

网友G:
“下载程序过程”需要更详细的描述,比如什么方式下载的程序

网友H:
一般情况下载中断,也跟不到程序,程序应该是不运行的吧

网友I:
应该需要按一下复位,可能会有运行,但是也得是反复重启的状态

网友J:
可能就是运行了boot,然后就是等待吧

网友K:
没测试过,应该是不运行的,因为你也没复位,里面的寄存器都是乱的

网友E:
这个你可以问问官方的FAE,看看他们有没有更准确的回答

网友L:
外设应该是不工作的吧

网友M:
外设工作也不会正常的,因为你烧录的时候寄存器都是随机的了

网友N:
应该是只跑boot的那段代码吧

网友O:
可能是乱跑,你需要复位一下才能初始一下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P:
没这么干过,因为你烧录之后里面寄存器的数据是乱的,需要重新复位才行

网友Q(2023-03-03):
如果下载程序中断的话要看是在擦除前还是烧写中,如果已经擦除并且烧写了一部分,这个时候应该是跑不起来的。如果是在擦除前,还是之前的程序。

网友R:
这时候应该是直接不工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