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步一步使用 STemWin 在 STM32 上开发一 个简单的应用

楼主(2022-01-26):
问题问题:
STemWin 是 ST MCU 为工程师提供的免费的 GUI 开发库,而且这个库是集成并发布在 STM32CubeFW
对应的软件包 :

其中不但包含了库文件,而且包含了使用 STemWin 的文档 API 介绍, PC 端的处理工具(如图片转换工具、
字体转换工具等):
由于 STemWin 提供的文档只是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些 API 使用功能,但是对于初次接触和使用
STemWin 开发应用的工程师来说希望有一个简单的类似一个 helloworld 的小应用来简述一下整个开发过程.

楼主:
调研调研:
比如我们需要使用 STemWin 来在 STM32F429Discovery 评估板上实现一个 smartwatch 的简单应用:

我们需要准备的资源有:
以下是开发的步骤:
1. 使用 GIMP 图像处理工具将图像裁剪合适大小
2. 将 png 格式图像转换为 bmp 图像
3. 使用 BmpCvtST 软件将 bmp 转换为 c 文件
4. 将 c 文件加入到 STM32CubeFW 的 STemWin 例程中
5. 编写应用程序
6.调试运行

楼主:
结论结论:
通过以上简单的 6 个步骤就可以使用 STemWin 提供的 GUI 库和工具软件来生成一个简单的应
用了,是不是很方便使用呢,而且
STemWin 是免费的哦;-)
处理处理:
另附参考代码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background;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boy1;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boy2;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sport;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watch;
static void smartwatch_run(void)
{
///draw the background and delay 3s
GUI_DrawBitmap(&bmbackground, 0,0);
GUI_Delay(3*1000);
///draw the stm32 smartwatch ** and delay 3s
GUI_DrawBitmap(&bm**, 0,0);
GUI_Delay(3*1000);
///draw the watch and delay 3s
GUI_DrawBitmap(&bmwatch, 0,0);
GUI_Delay(3*1000);
///The boy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while(1)
{
GUI_DrawBitmap(&bmsport, 0,0);
GUI_DrawBitmap(&bmboy1, 90,60);
GUI_Delay(500);
GUI_DrawBitmap(&bmsport, 0,0);
GUI_DrawBitmap(&bmboy2, 90,60);
GUI_Delay(500);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20_1);
#if 0
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 (LCD_GetXSize()-100)/2, (LCD_GetYSize()-
20)/2);
#else
smartwatch_run();
#endif
while(1);
}

网友A:
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B:
stemwin需要操作系统的支持吗

网友C:
霍,这界面做的真不错,金属光泽都出来了

网友D:
有人在用STemWin的GUI库吗

网友E:
stemwin怎么运行到gui

网友F:
stemwin只能用于stm32吗

网友G:
stemwin 可以实现组态吗

网友H:
stemwin支持的屏幕有哪些

网友I:
如何移植STemwin PC仿真下的Sample例程到开发板

网友J:
如何使用stemwin 控件3维效果

网友K:
stemwin中的guibuilder适用于ucgui吗

网友L:
stm32f1 ucos+stemwin ram够用吗

网友M(2022-03-03):
stm32f4 和stemwin数据流是怎么样的

网友N(2022-10-07):
界面搞的真好

网友O: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P: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Q: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R:
touchgfx stm32可以免费用吗

网友S:
STM32上的GUI哪个比较好学

网友T:
在STemWin里怎么显示数字?

网友U:
stm32显示 能显示UI界面可以吗

网友V(2023-08-01):
调用make_youtiao()

网友W:
它可以不受网络连接的限制

网友X: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Y:
If-Else 已成为事实上的代码分支解决方案

网友O: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Z:
将小灯接在单片机的P1.0端口上

网友P:
CPU 的核心是从程序或应用程序获取指令并执行计算。此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提取,解码和执行

网友AA:
让其作为芯片休眠唤醒脚

网友Q:
脚本很危险,很容易出错

网友AA: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