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关于晶振的选择

楼主(2022-01-26):
各位好。
本人正在学习STM32单片机的路上。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自己用STM32L151C8T6做了一块板子,外围的晶振用的是淘宝购买的8MHz和32.768kHz晶振,也就是不知名型号。

现在板子回来了,我们的软件工程师告诉我,因为晶振型号不是ST推荐的晶振,所以软件没有办法开发。

我对这个问题比较迷茫。

有没有前辈可以解解惑?

感激不尽。

作为十年电工,我竟然也不知道用的晶振是什么牌子

网友A:
你让他换一家公司上班,挑晶振性能的见得多,挑牌子的还第一次见。还必须是推荐晶振,这不纯粹找茬吗。除非你们的精度要求特别高,必须用那种特别好的晶振,一般应用直接怼他

楼主:
我倒是很想说,但是不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让他换一家公司上班,挑晶振性能的见得多,挑牌子的还第一次见。还必须是推荐晶振,这不纯粹找茬吗。除非 ...

非常感谢。晶振质量不好或者不按推荐的来,会出现MCU死机的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晶振质量不好或者不按推荐的来,会出现MCU死机的情况吗?

不会,除非真的垃圾到爆,但是一般你能买得到的都不会出现让你死机的问题,无非是精度的优劣,如果不是项目要求特别严格,不是那种超高速应用,都无所谓

网友B:
这个机会,可以怼了,过年之前解解闷。
没听说过要挑品牌的,

顺便问问,官方推荐用谁家的电脑编程了没有?
我猜是他电脑不是官方推荐的,所以程序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会,可以怼了,过年之前解解闷。
没听说过要挑品牌的,

哈哈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除非真的垃圾到爆,但是一般你能买得到的都不会出现让你死机的问题,无非是精度的优劣,如果不是项 ...

好的,谢谢。

网友C:
你可以先让他说明白,是晶振哪项参数不符合软件要求

网友D:
那个人挺霸道啊……

不不不,那叫严谨,哈哈哈

网友:
品牌没有影响,他挑剔晶振是不是因为频率跟例程不一样,他自己不好处理

网友E:
这是**屁股穿绳,扯蛋,怼他

网友F:
可能没起振。
ST原装的开发板用自己推荐的晶体也会不起振。只能用其中EPSON 的晶体才正常。

楼主:
其实不是不起振,是因其它为板子出现过跑着跑着死机的情况,他认为是晶振没有买对造成的。

跑司机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没起振。
ST原装的开发板用自己推荐的晶体也会不起振。只能用其中EPSON 的晶体才正常。 ...

其实不是不起振,是因其它为板子出现过跑着跑着死机的情况,他认为是晶振没有买对造成的。

网友G:
我都是立创那买的,参数对上,品牌换了3,4个了,时不时的缺货。淘宝的多少不放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是不起振,是因其它为板子出现过跑着跑着死机的情况,他认为是晶振没有买对造成的。
...

一回事。原装开发板也会跑着就不起振。将开发板放在干燥箱后,有可能恢复。或者空调吹一下也会恢复。
但是,换成EPSON 晶体后还未发现晶体故障。
对比参数,发现EPSON 的等效串联电阻是最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回事。原装开发板也会跑着就不起振。将开发板放在干燥箱后,有可能恢复。或者空调吹一下也会恢复。
但 ...

想问一下如何知道不起振?是程序没跑起来还是无法下载程序?我用那么久倒没有发现程序无法运行的情况,但出现不少无法下载程序的情况,不管用串口还是JTAG都不行,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H:
就算是晶振有问题,不是还有内部晶振吗?

网友I:
指的是品牌还是频率不是推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如何知道不起振?是程序没跑起来还是无法下载程序?我用那么久倒没有发现程序无法运行的情况,但 ...

一段小程序:rtc 定时唤醒闪烁LED。跑着跑着LED就不闪。发现32768停了。再上电也不闪。
干燥箱之中呆一会儿可能又能闪。。换了EPSON的晶体后就不再出现这种故障。自己设计的电路板和原装开发板都一样现象。与下载无关。mcu下载时默认不用外部晶体

网友J:
你写个测试代码,让硬件正常运行就行了呗,告诉他硬件没问题

网友K:
挑品牌的话,是不是多少有点儿开玩笑了

网友L:
你自己写个测试代码,这个比较简单,保证硬件没问题之后,给软件,让他们签字验收,坏了自己修

网友M:
一般情况晶振是不会出问题的,除非你是使用低温或者恶劣环境,会出现温漂情况

网友N:
不用迷茫,让软件给你推荐晶振,让老板签字就好了呀

网友O:
说实话,不用晶振都能用呢,何况你买的普通晶振了

网友P:
感觉是在欺负你,欺负你啥都不懂呢

网友Q:
自己确认硬件没问题就给软件就行了

网友R:
还得是大公司,软硬都分得开,挺好的

网友S:
ST也没推荐型号吧,都是一般8M晶振的呀

网友T:
不用迷茫,你用示波器或者能写个代码就更好了,保证芯片能正常运行就行

网友U:
一般情况不用挑晶振型号,你要看晶振参数,看温漂的值

网友V:
晶振不是看品牌的,是看具体参数的

网友W:
你可以百度搜搜,晶振的选择指南,能好很多

网友X:
一般也不会因为晶振不是ST推荐的而导致开发不了的,估计是软件见识有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