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使用NMOS作为锂电池充电负极开关,无法关断问题

楼主:
想做一个简易的锂电池充电开断控制板,用锂电池给单片机供电,控制MOS的通断,达到接通、关闭充电输入的目的。
因为锂电池组24V的电压,电流都是几十A,所以考虑用NMOS做负极切断控制;
但是用mos简易搭了个控制电路,发现在充电器不通电的情况下,无法关闭MOS,即使EN=0,三极管不导通的情况下,VGS=0,此时D-S也保持导通状态;
本人电路小白一个,只会点简单的,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或者说有什么好的方案,万分感谢!

简易的草图如下

网友A(2022-01-26):
nmos电源开关电路复杂,性能还不是很好。最好PMOS开关。或者电路更复杂的高边驱动NMOS开关(NMOS管的S接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mos电源开关电路复杂,性能还不是很好。最好PMOS开关。或者电路更复杂的高边驱动NMOS开关(NMOS管的S接负 ...

这电路是开玩笑的吗?

网友C:
建议用PMOS开关

网友B:
1、DS反了。
2、三极管射随输出,EN电压经几个电阻分压后加到G极不足2V,不足以让MOS管导通。
******看错,是控制输入不是控制输出,那DS没反。

网友:
如果仅仅是只控制充电,mos接反了,DS调换位置,R4接到电池负极,如果控制充放电,需要用双mos才行

网友D(点评):
楼主的是充电 电路,不是电池供电, DS方向没问题

网友E:
LZ的MOS极性没有问题,但是控制管只用一个NPN是不够的,必须加上一个PNP型管才能实现。

网友D:
这个简单

网友D:
楼主的是充电 电路,不是电池供电

网友D:
电路还可以简单,看图,把你的三极管换成NMOS管就行了,
下面是一个我验证过的电路,三个PMOS管可以只用其中一个,我用三个是扩大电流, 型号不限,Vgs电压在1.5到3.5v都行,最大电流按需要选择。
NMOS管选择也很广,比如2N7000,  Vgs电压在2到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