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C-DC电路里,哪个最热?

楼主(2022-01-26):
如图的 DC-DC 电路,哪个最容易发热呢?
C3应该是比较热的,因为它不断充放电,相当于交流短路了。
芯片应该也比较热,因为里面有MOS管,不断接通。
L会热吗?
D 呢?
能不能给弄个排行榜呢?
谢谢!

网友A:
电感发热也会较大,IC发热属于必然。

网友B:
电感最大吧?

网友C:
你都说中了我觉得没有

网友D:
1、芯片是否发热,看内部开关损耗,如果是MOS管,一般不太会发热,如果是双极三极管,发热大
2、电感,看内阻,这个会发热
3、二极管,肯定会发热,大功率下,最好同步整流
4、至于滤波电容,普通小功率场合,没有看见发热的
所以,发热排序,从大到小,电感、二极管、芯片,这个和器件选型有关。比如你的电感余量小,则发热,你的二极管没有散热措施,发热大。

网友E:
电感,开关管

网友F:
看来楼主放假了很无聊啊?哪个最热,用手一摸不就知道了吗?
热不热,要看具体元件的损耗及散热条件吧

网友G:
如果设计合理

温度的排行榜可以大致认为是

磁性器件>=开关器件>=电容>=其它

楼主说的电容的高频充放电,主要是要衡量通过电容的电流带来的温升对它的影响,不同材质的电容差别很大

网友:
芯片热看内部mos导通内阻及开关速度,电感热是看电感内阻跟磁饱和度,二极管热要看二极管压降(硅管锗管)跟电流,二极管尽量选择导通压降小的,电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择过电流高的

网友H:
5楼回答比较全面,就不重复回答了,发热量大小和诸多因素有关,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I:
芯片 电感 二极管
所以 芯片底部散热要大铺铜,背面要开窗,打过孔
电感余量要大,底部大焊盘散热
二极管也要留够余量,选压降小的 更好
电容 基本不热的

网友J:
DC/DC电路基本都不热,温升估计在20C之内。

看功率和拓扑了

网友K:
电感最热吧

网友L:
电感发热,取决于输出电流、电感的电阻损耗和电感的交流损耗,并且要不饱和。
二极管发热,取决于输出电流和压降,并且要在其电流范围内。
芯片发热,取决于输出电流和功率管的内阻。

没有具体零件的参数,不好比较的。

网友M:
都说电感最热,那升压和降压,电感哪个热?

网友N:
在设计正确的前提下,一般是开关管最热,集成式DCDC的开关管在芯片内,自然是芯片最热。次之为储能电感、续流二极管,而电容通常不会发热,除非是在一些高损耗场合。

网友O:
电感发热量大,再就是芯片IC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