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和带宽的差异

楼主(2022-01-26):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频率很好理解,一般就是指开关管工作的一个完整周期的频率

带宽应该是指控制对象+控制器(补偿网络)之后整体的小信号模型的幅频特性在穿越点的频率

参考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an149fa.pdf
https://www.ti.com/seclit/ml/slup386/slup386.pdf

楼主(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