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 实现单通道ADC DMA采集

楼主(2022-01-26):
一 :简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STM32F4XX参考手册里关于该芯片的ADC功能介绍

二:STM32CubeMx 配置
配置RCC

配置时钟,硬件使用了25MHz无源晶振
配置ADC

数据对齐方式 为 右对齐

使能 连续转换模式,DMA连续请求

设置采样次数 为 3个周期

配置 DMA
Mode设置为Circular模式,数据宽度设置为Half Word  2个字节
配置Project Manager
设置好之后,点击GENERATE CODE 生成代码

定义变量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20];
__IO float ADC_Volt;

启动DMA数据传输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0], 20);

读取ADC数据
unsigned int i = 0, ADC_Value = 0;
for(i = 0; i < 20; ++i)
{
  ADC_Value += ADC_ConvertedValue;
}
ADC_Value = ADC_Value / 20;
printf("ADC Value %d\r\n",ADC_Value);
printf("vol %f\r\n", ADC_Value * 3.3 / 4096);
三 :实验结果
串口输出结果

网友A(2022-12-01):
使用两个通道,可以同时采集吗?

网友B:
如何配置库函数stm32adc的dma传输?

网友C:
连续采样ADC怎样通过DMA将数据传送到外部SRAM

网友D:
adc 规则多通道 的各通道的值怎么读取 ,给个列程

网友E:
ADC DMA多通道采集到的数据相互有干扰,该怎么破?

网友F:
  DMA adc采集 有什么用处

网友G:
ADC连续扫描模式必须要用DMA吗  ?

网友H:
多通道采集有干扰怎么办

网友I:
adc多通道采集可以不采用dma吗

网友J:
adc采集可以不用dma

网友K:
咋配置库函数stm32adc的dma?

网友L:
多通道采样的干扰怎样消除啊?

网友H:
多通道的各通道的值怎么读?

网友H:
用标准库能不能实现单通道ADC DMA采集

网友M:
使用ADC+DMA采样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失败

网友N:
DMA是连续发送数据,还是只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

网友O:
单通道单次采集和单通道多次采集有什么区别

网友P:
用什么方法可以让读取的ad值更精确?

网友A:
多通道ADC采集,两路数据相同怎么解决

网友K:
连续扫描不一定非得用DMA但是得一直占用cpu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