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HK32F103无法进空闲中断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2-01-26):
项目场景:

芯片:HK32F103C8T6
代码实现效果:用DMA接收串口发送的数据;
实现方式:串口+DMA+空闲中断

问题描述:

进不了空闲中断。HK32F103的空闲中断的标志无法清除。

原因分析:

楼主:
数据手册里说明了:IDLEF位不会被再次置位,直到RXDNE位被置位。所以要先将RXDNE置位,清除标志位,再打开IDLE中断。

楼主:
解决方案:
中断函数如下: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USART1_RX_LEN = 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串口1空闲中断
        {
                USART1->DR;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1_RX_LEN = USART1_MAX_RX_LEN - DMA1_Channel5->CNDTR;         //接收到的字节数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                                                    //关闭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DMA1_Channel5->CNDTR = USART1_MAX_RX_LEN;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重置CNDTR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else
        {
                USART1->SR;
            USART1->DR;                        //软件序列清除IDLE标志位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ENABLE);
        }
}

楼主:
总结:
需要按照文中所写的方式进行处理,否则进不了空闲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