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TM32F103C8T6串口DMA不能清除空闲中断问题

楼主(2022-01-26):
AD, DM
今天经过一下午的折腾,找到了两处bug。

1.第一点错误:USART1_Init()与DMA_config();的顺序有误,其实就是USART_Cmd(USART1, ENABLE)与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Rx,ENABLE)顺序弄错了。正确的是先USART_Cmd(),后USART_DMACmd()。
2.第二点错误:STM32F103C8T6清除空闲中断的方式有所不同,具体得参考其数据手册。

楼主: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IT_IDLE);
                        //Usart_SR=USART1->SR;
                        //Usart_DR=USART1->DR;
    }

楼主:
这样是无法清除空闲中断的。
根据其数据手册:

楼主:
故应当先读取寄存器SR与DR的值。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IT_IDLE);
                        Usart_SR=USART1->SR;
                        Usart_DR=USART1->DR;
    }

楼主:
这样就可以成功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