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串口+DMA发送数据程序卡死

楼主(2022-01-26):
硬件平台:STM32F411RET6
软件环境:IAR IDE for arm 8.30.1
问题现象:在使用串口+DMA发送数据时,调用发数函数之后,程序卡死,程序跑飞到0x8004e30。
问题解决:
1、定位到只要启动DMA程序就出现异常
2、因为icf文件设置的程序起始flash地址为0x8008000,但跑飞地址为0x8004e30
3、正常情况跑飞地址范围也是从0x8008000开始,查看map文件发现.s向量表地址是从0x8008000开始
4、其实正真的向量表是由软件配置寄存器SCB->VTOR配置的
5、查看该寄存器值还是默认值0x8000000
6、将该值改成0x8008000后,软件运行正常

网友A:
这个,单靠描述有点难,
最好对比例程看看配置问题
ST的例程还是很多的

网友B:
这个倒是没遇到过,不过IAR调试是真的舒服啊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也不需要修改中断向量表啊

网友D:
感谢楼主巧妙分享吧,这个属实还遇到过,不过这也算是一个经验了

网友E:
正常也不需要修改中断向量表的,IAR调试我还没用过,都是keil的,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这个是不是跟IAR的使用有关系呢?

网友G:
是软件跑飞了?

网友H:
好像是两回事,是不是做过boot升级

网友I:
有可能是程序执行的有问题了。

网友J:
参考一下例程吧https://blog.csdn.net/zfchen819/article/details/78635131

网友K:
是不是超出了设置的范围呢

网友L:
STM32串口+DMA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你做一个断点,看看程序会运行到哪里呢

网友M:
是不是开启了中断了

网友N:
把你的代码斩题过来看一下

网友O:
为什么不使用串口中断呢

网友P:
DMA发送数据有什么问题

网友Q:
你如果开启了中断,比方DMA传输中断 同时VTOR配置又不对的话,肯定会出错。

你既然程序在8008000开始的地方,那么VTOR也得同步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