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单片机HC32L136+RTT踩坑(官方延时函数)

楼主(2022-01-26):
问题:移植完RTT后运行正常,加入ADC测量后卡死在空闲线程。

原因:华大单片机官方库中含有延时函数,延时函数使用滴答定时器实现。在ADC初始化中用了官方延时函数,扰乱了RTT系统时钟,屏蔽掉这些延时函数可以正常工作。

收获:华大单片机中如果滴答定时器被使用,避免使用官方延时函数。

网友A:
这坑采的好,华大的库函数里,很多个delay函数用的都是用滴答时钟死等的延时方式,用到的可以做适当的修改这个延时函数。

网友B:
RTT不是有延时代码吗

网友C:
RT-thread 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很多个delay函数都是内部时钟的。

网友E:
可以使用for循环吧

网友F:
stm32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G:
是不是使用中断了?

网友H:
自己写一个延时代码即可的

网友I:
RTT肯定是占用滴答时钟的。

网友J:
感谢分享避坑经验

网友K:
这些经验好,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L:
多踩点坑,积累经验,以后就顺利了。

网友I(2022-03-05):
不都是使用RTT的延时吗

网友M:
HC32L136+RTT性能怎么样?

网友N:
ADC启用中断了吧

网友O:
踩的坑越多经验越丰富啊。

网友P:
delay都是用滴答时钟

网友Q:
移植的是nano版本吗

网友R:
官方延时函数有问题吗

网友S:
这个还真是没有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