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大HC32L136--低功耗ADC功耗过高问题

楼主(2022-01-26):
1.进入低功耗前,关闭ADC对应的时钟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AdcBgr, FALSE);
Bgr_BgrDisable();

楼主:
2.要重新初始化AD
// 使用直接赋值的方式
M0P_ADC->CR0 = 0x27F0;

网友A:
顺序错了,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先关BGR,再关外设时钟
Bgr_BgrDisable();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AdcBgr, FALSE);

网友B:
在关BGR前,还要关ADC

网友C:
只关闭ADC是不好使的

网友D:
应该说这样处理远远不够

网友E:
只关闭时钟不行的

网友F:
现在功耗值是多少啊

网友G:
其他未使用的资源也要进行关闭或者配置

网友H:
还有其它没使用的外设也要一起关掉才行,不能只关闭ADC,还有没有用的IO也要按照手册要求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