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请问GD32F3系列单片机的SYSCFG CFG0中ADC_DMA重映射怎么置位

楼主(2022-01-27):
看GD32F3x0的手册,DMA通道映射中CH0、CH1均可以匹配ADC,但若用CH1时需要 当 SYSCFG_CFGR0 寄存器的相应重映射位被置位时, 请求才被映射到该通道。可实际在程序里调用syscfg_dma_remap_enable(SYSCFG_DMA_REMAP_ADC),并不能置位该重映射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大家都休假了么

网友A:
SYSCFG的时钟你打开了吗?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CFG的时钟你打开了吗?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

谢谢,您提醒的对,打开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就可以了。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醒的对,打开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FGCMP)就可以了。再次感谢!

如果使用ch0,需要设置RCU_CFGCMP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ch0,需要设置RCU_CFGCMP吗

使用DMA_CH0的话不用开RCU_CFGCMP,复位后的默认值就是DMA_CH0,只有当你需要修改SYSCFG寄存器的时候,才需要开这个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DMA_CH0的话不用开RCU_CFGCMP,复位后的默认值就是DMA_CH0,只有当你需要修改SYSCFG寄存器的时候,才 ...

ok,谢谢!

网友C:
请问这个可以手动置位吗

网友D:
使用这个语句之后不好使吗

网友E:
它自己有专用的时钟吗

网友F:
直接赋值不可以吗

网友G:
直接调用使能函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