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感电动势的一个问题探讨

楼主(2022-01-27):
关于自感电动势的一个问题探讨

我们知道,自感电动势 E=L* ΔI/Δt,其中L是自感系数,也就是导体(线圈)的电感量。由于自感电动势E与线圈的电感L和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ΔI/Δt的乘积成正比。故自感电动势E与L亦成正比。但是,在我的实践中发现,自感电动势的大小只与ΔI/Δt成正相关,而与L的大小似乎无关?

实例:

我分别用两个线圈,一个电感量是60mH,空芯;另一个电感量是1200mH,铁氧体磁芯,两个线圈的L值相差20倍!通过555时基电路产生一个6KHZ的脉冲控制线圈电源的通断,先后用UTD2102CEL 100MHz示波器对上述两个不同的线圈分别进行峰值测试,得出了相同的结果,测得两个线圈产生的自感电动势的峰值均为230伏!按照自感电动势公式 E=L* ΔI/Δt,当L变化20倍,自感电动势E自然应该有相应的变化,可是,实验证明,两个L值相差20倍的线圈在同一频率下所产生的自感电动势居然相等!竟然没变化!何故?  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现在,不得不让我对这个自感电动势的计算公式产生怀疑了。按这个公式E=L* ΔI/Δt,自感电动势E与L亦是成正比的,那假如我们无限增大L值,自感电动势企不是要无限大了?这怎么可能呢?

楼主:
这个问题在知乎上都没能得到答案,只好来这里和大家探讨下,期望在这里能得到一个完美解释、

网友A:
呵呵
这是你测量方法的问题
如果检测峰值,肯定不是这样的结果
如果检测有效值或者均值应该是这样的结果
具体原因自己分析

网友B:
同一频率下,L增大,ΔI是不是就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是你测量方法的问题
如果检测峰值,肯定不是这样的结果

谢谢回复!   我是用示波器测的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频率下,L增大,ΔI是不是就变小了

按理应该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频率下,L增大,ΔI是不是就变小了

但是脉动直流和纯交流还是不同的。

楼主:
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差在哪里?

网友B:
峰值为230伏,
可能你电路元件的击穿电压就是230伏?

不会的,只有一只电感,别无它物。

网友C:
你用一个耐压1KV的开关试试。

我用的开关场管K794的耐压差不多就有1000V了

网友D:
你的线圈电流是多少电流波形你知道么?   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咋知道ΔI是多少? 又怎么得出你的结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线圈电流是多少电流波形你知道么?   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咋知道ΔI是多少? 又怎么得出你的结论呢? ...

谢谢参与讨论。
我是用UTD2102CEL 100MHz示波器对上述两个不同的线圈分别进行测试的,肯定是有波形的。

楼主(2022-04-30):
引用 网友E:
那是555的输出端阻抗低,你再多串联个电阻10k丶100k,则差异就明显。

555的输出是驱动场管的,它本身并非开关元件主体啊,它的阻抗高低怎么会影响到场管的负载呢?有点不理解呢。

网友F(2023-09-20):
楼主在哪个城市?我在东莞也是自由能支持者,想做一个输出15V/50-150A/500KHZ高频单脉冲直流电源用于同频共振试验,**得到楼主支持.18002758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