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入门多通道ADC+DMA

楼主(2022-01-27):
#申请原创#@21ic小跑堂@21ic小跑堂

一、测试基本环境
1.版本号
STM32CUBEMX V6.0.1
MDK V5.27
2.测试芯片型号STM32F103C6T6A
二、配置Cubemx

1.新建工程选择STM32F103C6Tx
2.配置时钟和debug
用外部时钟
和SW进行debug
2.配置ADC
选6个通道做测试
基本ADC配置
DMA配置
三、程序
1.main.c文件

开启ADC校准
读取ADC_DMA
2.adc.c 文件

定义ADC数组
定义回调函数,平均值滤波
3.debug
IN0-->3.3V;IN1-->GND;IN2~IN5悬空
观察adc数组和adcdata数组

楼主:
DMA应该用half word

网友A:
STM32CUBEMX开发简单多了了。

网友B:
ADC+DMA使用中断了?

网友C:
不是用了DMA了吗?怎么还需要自己转换

网友D:
使用了microlib了吗

网友E:
这个程序有的时候会卡死的。

网友F:
DMA是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G:
为什么DMA中断会持续运行呢

网友H:
多通道ADC采样可以使用不连续转换的方式的

网友I(2023-09-29):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J: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K: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L: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M: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N: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O: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P: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Q: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R:
DMA还需要自己做转换吗

网友S:
当 ADC 和 DMA 操作完成后,你需要处理采集到的数据。这可能包括将数据转换为合适的单位(如温度、压力等)、进行滤波处理、存储数据到缓冲区等。确保数据处理正确且高效。

网友T:
在使用多通道ADC时,你需要配置每个通道的采样时间和顺序。使用HAL库提供的函数来设置每个通道的采样时间和顺序。确保通道的配置与你的需求相匹配,并注意通道的顺序设置

网友U:
在使用ADC和DMA时,需要注意中断处理

网友V:
多通道ADC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中断,用于通知CPU数据采集已经完成。在使用HAL库进行多通道ADC开发时,需要设置正确的中断向量和中断处理方式等参数。

网友W:
需要初始化ADC和DMA模块。使用HAL库提供的函数来配置ADC和DMA的参数,包括采样时间、转换模式、DMA通道等。确保正确地选择和配置ADC和DMA的相关参数。

网友X:
需要定期检查是否存在错误,例如ADC模块的错误状态寄存器,或者DMA模块的错误事件寄存器

网友Y:
DMA是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Z:
在配置DMA时,你需要选择适当的传输模式。对于多通道ADC和DMA,通常使用循环模式,以便在每次ADC转换完成后自动循环传输数据。

网友AA:
是不数据类型的问题啊

网友AB:
运行一段时间再测试吧

网友AC:
需要在DMA控制寄存器中设置传输方向、数据长度、传输模式等参数

网友AD:
在使用DMA时,需要先配置DMA的通道和源/目标地址,然后开启DMA的传输。在HAL库中,可以通过HAL_DMA_Init()函数进行DMA的初始化,通过HAL_DMA_ConfigChannel()函数配置DMA的通道和源/目标地址,通过HAL_DMA_Start()函数开启DMA的传输。

网友AE:
优先级该怎么配置啊

网友AF:
在配置好ADC和DMA后,需要启用DMA传输。这可以通过设置DMA的控制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AG:
在使用多通道ADC+DMA时,需要注意错误处理。在HAL库中,可以通过HAL_ADC_GetError()函数获取ADC的错误状态,通过HAL_DMA_GetError()函数获取DMA的错误状态。在检测到错误时,需要及时进行处理,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AH:
什么时候StCubeMX能够根据人的功能要求直接生成完整的代码就牛X。

网友AI:
在使用多通道ADC+DMA时,需要确保ADC和DMA的配合正确。在HAL库中,可以通过HAL_ADC_Start_DMA()函数启动ADC和DMA的配合,该函数会自动配置ADC的通道和DMA的通道和源/目标地址,然后开启ADC的转换和DMA的传输。

网友AJ:
ADC和DMA转换的数据格式和精度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