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一般屏幕的使用寿命是多久

楼主(2022-01-27):
之前基本长期点亮,
现在做了屏保感觉好一点

网友A:
这个不太了解

网友B:
看是哪种屏幕啦,LCD和OLED肯定寿命不同,LCD加了屏保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哪种屏幕啦,LCD和OLED肯定寿命不同,LCD加了屏保可能会好一点

lcd
就是如果长期一个界面不动的话,时间长了就真的总有那个界面的影子了

网友C:
背光弄低一点,用的时间也会长点

楼主:
对,长期点亮,寿命明显的短,可能突然颜色就变浅了,或者一直有个界面的阴影

网友D:
LED都有寿命衰减曲线的,能熄屏当然最好。

网友E:
一般能熄屏就熄屏处理

网友F(2022-03-01):
不经常刷新的话,屏的寿命能久一些

网友G:
这个跟你背光也有关系,背光久了,灯珠发暗

网友H:
没测过,不过你可以找屏厂咨询一下

网友I:
做屏保属实能好很多,能保护屏幕的

网友J:
正常几年没啥问题吧,常亮情况下

网友K:
能用个几年呢,屏没那么脆弱

网友L:
正常几年没问题吧

网友M:
如果可以的话,你做屏保是对的

网友N:
如果待机的话,可以把背光也适当调低,能更好些

网友O:
一般都要几年的,这种是24小时常亮的情况下

网友P:
一般屏手册有说明,但是如果怕烧坏的话,还是得看手册推荐的操作,比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