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仿真] LTspice仿真(驱动Sigma-Delta ADC),前端Buffer是否可去掉?

楼主(2022-01-27):
有一款电压测试小板,使用24位 Sigma-Delta ADC,前端使用全差分驱动,在全差分前面又加一对运放Buffer。
想把全差分前面的运放Buffer移除,进行了LTspice仿真,从测试值(V(output+)-V(output-))-(V(input+)-V(input-))结果
看去掉Buffer U1和U2后信号更好了,个人认为是Buffer U1和U2引入了噪声。
问题:
1,Buffer U1和U2去掉有什么影响?
2,仿真中测试值(V(output+)-V(output-))-(V(input+)-V(input-))结果越大,是否代表噪声越大?

图1:有Buffer时仿真

图2:无Buffer时仿真

网友A:
问题1:去掉之后输入就不是高阻抗了;所以第二张图vout变小了。
问题2:不是。噪声不是你测量的东西。你测量的什么都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去掉之后输入就不是高阻抗了;所以第二张图vout变小了。
问题2:不是。噪声不是你测量的东西。你测 ...

谢谢解答,评估了一下,还是继续保留前端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