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高压ADC检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1-27):
IO口用二极管指向VDD

网友B:
不要怕,IO内一般会有嵌位二极管

网友:
大胆用,最大才80uA,IO可以稳稳的吃掉它

网友C:
R46在哪里

网友D:
在R46上并一个稳压二极管,限压即可。

网友E:
不放心可以自己加个二极管钳位

网友F:
VH_ADC引脚上加钳位二极管或则TVS二极管进行过压保护,你这个电流小。

网友G:
加光耦隔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R46上并一个稳压二极管,限压即可。

钳位  那电压就固定死了  还怎么采样ADC值 实时的电压ADC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VH_ADC引脚上加钳位二极管或则TVS二极管进行过压保护,你这个电流小。

加稳压管 电压就定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用二极管指向VDD

你这个是也是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安然无恙。R47+R48要足够大。

Iin的极限值MCU的数据手册并没有说明啊  20mA?

网友I:
引用 网友A:
IO口用二极管指向VDD

单片机内部的IO结构上已经有此二极管,不必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