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萌新请问我的4位数码管为什么不亮

楼主(2022-01-27):
C:\Users\li\Desktop 这个是我自己画的 用的AT89S52 共阴极4位数码管(SR410361K)
P0控制段选 P2控制位选
共阴极数码管不应该是输出低电平亮吗?
但是我把程序烧进去以后,P2.0~P2.3 管脚是4.96V;P0口通过上拉电阻,输出也是4.96V,数码管12个管脚也都是4.96V
想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才能亮啊

检查EA引脚

楼主:
二楼放我的代码:
#include <reg51.h>

void jiayi();
void chufa();
void xianshi();
void delay();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unsigned char qianwei,baiwei,shiwei, gewei;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char code dis[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main()
{
        while(1)
        {
                jiayi();
                chufa();
                xianshi();
        }
}

void chufa()
{
        qianwei=count/1000;
        baiwei=count%1000/100;
        shiwei=count%100/10;
        gewei=count%10;
}

void jiayi()
{
        count=count+1;
        if(count==10000)
                count=0;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j;
        for(i=0;i<10;i++)
        {
                for(j=0;j<200;j++);
        }
}

void xianshi()
{
        P2_0=0;
        P0=dis[gewei];
        delay();
        P2_0=1;

        P2_1=0;
        P0=dis[shiwei];
        delay();
        P2_1=1;

        P2_2=0;
        P0=dis[baiwei];
        delay();
        P2_2=1;

        P2_3=0;
        P0=dis[qianwei];
        delay();
        P2_3=1;
}

网友A:
“数码管12个管脚也都是4.96V”这肯定不行啊。
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数码管是否能点亮。
while(1)里就只写两句试试看:P2=0;P0=0xFF;

网友B:
4.96V不加限流电阻会不会被烧掉,上拉电阻是多大的,楼上听建议直接让位选拉低,段选置高看看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4.96V不加限流电阻会不会被烧掉,上拉电阻是多大的,楼上听建议直接让位选拉低,段选置高看看亮不 ...

1K的上拉电阻

网友:
1k的上拉会不会太小,设置成推挽输出看看

网友C:
P0 口没有锁存输出功能,不能直接用。

没有上拉而已,怎么不能输出锁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0 口没有锁存输出功能,不能直接用。

噢噢噢噢 那我换个口看看

网友D:
估计程序根本没运行,检查一下EA引脚

网友E:
刷新率听过吗?保证足够快的刷新频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0 口没有锁存输出功能,不能直接用。

别乱说,标准51 P0做输出只是要接上接电阻而已,做地址信号才要锁存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楼放我的代码:
#include

这程序有错误。但不至于不亮。/EA引脚应当接高电平。

网友G:
共阴极数码管是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阴极接在一起接低电平,某一段需要点亮时阳极高电平就行了,你所有管脚都为高电平当然无法点亮,数码管其实里面就是发光二极管,几个毫安的电流就可点亮,你没发电路图出来,单看你描述就有问题。

网友G:
看了下你的程序,每位显示时间那么短肉眼怎么可能看得见,每位怎样都得要显示几十毫秒才切换到下一位吧。

网友H:
光看程序能看出怎么不亮就神了

网友G:
为什么看不出来,你看段码置高电平才多长时间,那点延时够吗,不到1毫秒吧,还没亮就灭了,再循环置高有什么用,如果电路没错,共阴极接低电平,位选也正确的话,把延时加大绝对可以亮,楼主可只点亮一位,把后面的屏蔽掉就知道了

网友I:
万用表测测LED是不是好的。程序运行时测测LED两端电压。

网友J:
用AT89S52,采用共阴数码管,要亮起来,到半夜,所以灯光熄灭,增大眼睛,可以看出一点点及其微弱的亮。还是换共阳的数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