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29之多通道ADC通过DMA数据采集

楼主(2022-01-27):
CubeMX, mx, AD, DM, ST, dc

stm32f429之多通道ADC通过DMA数据采集

原来的程序使用时stm32f103的芯片,现在给为stm32f429的芯片,查看一下几家开发板例程,发现没有使用adc+dma的,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没找到直接可以用的,花一些时间,现在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中心思想,dma循环将ADC数据存储到指定位置,需用读取adc数据值,直接从缓存区提取;
时间有限,直接上代码。

楼主:
DMA初始化
void MYDMA_Config(void)
{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DMA2时钟使能

    //Tx DMA配置
    ADC1_DMA_Handler.Instance=DMA2_Stream0;                            //数据流选择
    ADC1_DMA_Handler.Init.Channel=DMA_CHANNEL_0;                                //通道选择
    ADC1_DMA_Handler.Init.Direction=DMA_PERIPH_TO_MEMORY;             //存储器到外设
    ADC1_DMA_Handler.Init.PeriphInc=DMA_PINC_DISABLE;                 //外设增量模式
    ADC1_DMA_Handler.Init.MemInc=DMA_MINC_ENABLE;                     //存储器增量模式
    ADC1_DMA_Handler.Init.PeriphDataAlignment=DMA_PDATAALIGN_HALFWORD;    //外设数据长度:16位
    ADC1_DMA_Handler.Init.MemDataAlignment=DMA_PDATAALIGN_HALFWORD;       //存储器数据长度:16位
    ADC1_DMA_Handler.Init.Mode=DMA_CIRCULAR;                            //外设普通模式
    ADC1_DMA_Handler.Init.Priority=DMA_PRIORITY_MEDIUM;               //中等优先级
    ADC1_DMA_Handler.Init.FIFOMode=DMA_FIFOMODE_DISABLE;
    ADC1_DMA_Handler.Init.FIFOThreshold=DMA_FIFO_THRESHOLD_FULL;
    ADC1_DMA_Handler.Init.MemBurst=DMA_MBURST_SINGLE;                 //存储器突发单次传输
    ADC1_DMA_Handler.Init.PeriphBurst=DMA_PBURST_SINGLE;              //外设突发单次传输

    __HAL_LINKDMA(&ADC1_Handler,DMA_Handle,ADC1_DMA_Handler);    //将DMA与USART1联系起来(发送DMA)

        ADC1_DMA_Handler.Instance->PAR = (u32)&ADC1->DR;//外设地址
        ADC1_DMA_Handler.Instance->M0AR = (vu32)ADC_ConvertedValue;
        ADC1_DMA_Handler.Instance->NDTR = 8;

    HAL_DMA_DeInit(&ADC1_DMA_Handler);
    HAL_DMA_Init(&ADC1_DMA_Handler);
        HAL_DMA_Start(&ADC1_DMA_Handler, (u32)&ADC1->DR, (vu32)ADC_ConvertedValue, N*ADC_CHANNELS);
}

/***************************************************************************************************
*名称:        MY_ADC_Init()
*描述:        配置AD转换,使用ADC1,DMA2,转换8个通道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
void MY_ADC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ADC1_ChanConf;

    ADC1_Handler.Instance=ADC1;
    ADC1_Handler.Init.ClockPrescaler=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4分频,ADCCLK=PCLK2/4=90/4=22.5MHZ
    ADC1_Handler.Init.Resolution=ADC_RESOLUTION_12B;             //12位模式
    ADC1_Handler.Init.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右对齐
    ADC1_Handler.Init.ScanConvMode=ENABLE;                      //扫描模式?
    ADC1_Handler.Init.EOCSelection=DISABLE;                      //关闭EOC中断
    ADC1_Handler.Init.ContinuousConvMode=ENABLE;                //开启连续转换
    ADC1_Handler.Init.NbrOfConversion=8;                         //8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ADC1_Handler.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禁止不连续采样模式
    ADC1_Handler.Init.NbrOfDiscConversion=0;                     //不连续采样通道数为0
    ADC1_Handler.Init.ExternalTrigConv=ADC_SOFTWARE_START;       //软件触发
    ADC1_Handler.Init.ExternalTrigConvEdg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使用软件触发
    ADC1_Handler.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ENABLE;             //开启DMA请求
    HAL_ADC_Init(&ADC1_Handler);                                 //初始化
        //转换序列
        ADC1_ChanConf.Channel = ADC_CHANNEL_8;
        ADC1_ChanConf.Rank = 1;                                                                                //第1个序列,序列1
        ADC1_ChanConf.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1_ChanConf.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1_Handler, &ADC1_ChanConf);

        ADC1_ChanConf.Channel = ADC_CHANNEL_15;
        ADC1_ChanConf.Rank = 2;                                                                                //第1个序列,序列2
        ADC1_ChanConf.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1_ChanConf.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1_Handler, &ADC1_ChanConf);

        ADC1_ChanConf.Channel = ADC_CHANNEL_14;
        ADC1_ChanConf.Rank = 3;                                                                                //第1个序列,序列3
        ADC1_ChanConf.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1_ChanConf.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1_Handler, &ADC1_ChanConf);

        ADC1_ChanConf.Channel = ADC_CHANNEL_7;
        ADC1_ChanConf.Rank = 4;                                                                                //第1个序列,序列4
        ADC1_ChanConf.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1_ChanConf.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1_Handler, &ADC1_ChanConf);

        ADC1_ChanConf.Channel = ADC_CHANNEL_6;
        ADC1_ChanConf.Rank = 5;                                                                                //第1个序列,序列5
        ADC1_ChanConf.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1_ChanConf.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1_Handler, &ADC1_ChanConf);

        ADC1_ChanConf.Channel = ADC_CHANNEL_3;
        ADC1_ChanConf.Rank = 6;                                                                                //第1个序列,序列6
        ADC1_ChanConf.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1_ChanConf.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1_Handler, &ADC1_ChanConf);

        ADC1_ChanConf.Channel = ADC_CHANNEL_9;
        ADC1_ChanConf.Rank = 7;                                                                                //第1个序列,序列6
        ADC1_ChanConf.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1_ChanConf.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1_Handler, &ADC1_ChanConf);

        ADC1_ChanConf.Channel = ADC_CHANNEL_5;
        ADC1_ChanConf.Rank = 8;                                                                                //第1个序列,序列6
        ADC1_ChanConf.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1_ChanConf.Offset = 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1_Handler, &ADC1_ChanConf);
//        HAL_ADC_Start(&ADC1_Handler);
        MYDMA_Config();//初始化并开启DMA
        HAL_ADC_Start_DMA(&ADC1_Handler, (vu32*)&ADC_ConvertedValue, N*ADC_CHANNELS);
}

//ADC,引脚配置,时钟使能
//此函数会被HAL_ADC_Init()调用
//hadc:ADC句柄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had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使能ADC1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3|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5;            //PA3,6,7,        5用于测试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NALOG;     //模拟
    GPIO_Initure.Pull=GPIO_NOPULL;          //不带上下拉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0|GPIO_PIN_1;            //PB0,1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4|GPIO_PIN_5;            //PC4,5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

/***************************************************************************************************
*名称:getAdc()
*描述:读取指定通道AD值
*入口参数:通道号channel,取值分为0到(ADC_CHANNELS-1)
*出口参数:AD值
***************************************************************************************************/
uint16 getADC_CH(uint8 channel){
        u16 tbuf[N];
        __IO u32 tdat=0;
        u8 ti;
        //判断传入参数是否合法
        if(channel>=ADC_CHANNELS){
                return 0;
        }
        for(ti=0;ti<N;ti++)
        {
                tbuf[ti]=ADC_ConvertedValue[ti][channel];
        }
        bubbleSort(tbuf, N);
        for(ti=25;ti<(N-25);ti++)
        {
                tdat+=tbuf[ti];
        }
        tdat/=50;
        if(tdat<5)
        {
                        tdat=0;
        }
    return td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