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29与CC2530 ZigBee模块通信

楼主(2022-01-27):
STM32F429与CC2530 ZigBee模块通信

目录

ZigBee简介
串口通信简介
简单的数据显示
ZigBee简介
ZigBee译为"紫蜂",它与蓝牙相类似。是一种新兴的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用于传感控制应用(Sensor and Control)。由IEEE 802.15工作组中提出,并由其TG4工作组制定规范。特点如下:
①低功耗。在低耗电待机模式下,2节5号干电池可支持1个节点工作6~24个月,甚至更长。这是ZigBee的突出优势。相比较,蓝牙能工作数周、WiFi可工作数小时。
TI公司和德国的Micropelt公司共同推出新能源的ZigBee节点。该节点采用Micropelt公司的热电发电机给TI公司的ZigBee提供电源。
②低成本。通过大幅简化协议(不到蓝牙的1/10),降低了对通信控制器的要求,按预测分析,以8051的8位微控制器测算,全功能的主节点需要32KB代码,子功能节点少至4KB代码,而且ZigBee免协议专利费。每块芯片的价格大约为2美元。
③低速率。ZigBee工作在20~250kbps的速率,分别提供250 kbps(2.4GHz)40kbps(915 MHz)和20kbps(868 MHz)的原始数据吞吐率,满足低速率传输数据的应用需求。
④近距离。传输范围一般介于10~100m之间,在增加发射功率后,可增加到1-3km。这指的是相邻节点间的距离。如果通过路由和节点间通信的接力,传输距离将可以更远。
⑤短时延。ZigBee的响应速度较快,一般从睡眠转入工作状态只需15ms,节点连接进入网络只需30ms,进一步节省了电能。相比较,蓝牙需要3~10s、WiFi 需要3 s。
⑥高容量。ZigBee可采用星状、片状和网状网络结构,由一个主节点管理若干子节点,最多一个主节点可管理254个子节点;同时主节点还可由上一层网络节点管理,最多可组成65000 个节点的大网。
⑦高安全。ZigBee提供了三级安全模式,包括安全设定、使用访问控制清单(Access Control List, ACL) 防止非法获取数据以及采用高级加密标准(AES 128)的对称密码,以灵活确定其安全属性。
⑧免执照频段。使用工业科学医疗(ISM)频段,915MHz(美国), 868MHz(欧洲), 2. 4GHz(全球) 。

楼主:
串口通信简介

串口通信是指外设和计算机间,通过数据信号线 、地线、控制线等,按位进行传输数据的一种通讯方式。这种通信方式使用的数据线少,在远距离通信中可以节约通信成本,但其传输速度比并行传输低。

楼主:
串口是计算机上一种非常通用的设备通信协议。大多数计算机(不包括笔记本电脑)包含两个基于RS-232的串口。串口同时也是仪器仪表设备通用的通信协议;很多GPIB兼容的设备也带有RS-232口。同时,串口通信协议也可以用于获取远程采集设备的数据。
RS-232(ANSI/EIA-232标准)是IBM-PC及其兼容机上的串行连接标准。可用于许多用途,比如连接鼠标、打印机或者Modem,同时也可以接工业仪器仪表。用于驱动和连线的改进,实际应用中RS-232的传输长度或者速度常常超过标准的值。RS-232只限于PC串口和设备间点对点的通信。RS-232串口通信最远距离是50英尺。

楼主:
简单的数据显示

简单来说,就是把ZigBee的串口和STM32的串口连接起来,这里STM32的串口选取串口2,波特率都设置为115200 。

楼主:
接线如下:
STM32-----ZigBee
VCC -----> VCC
GND -----> GND
TXD -----> RXD
RXD -----> TXD

楼主:
程序部分,就是通过配置串口2实现数据的采集,这里给出一个简单的串口2配置函数,通过该函数的配置可以在串口1输出在ZigBee传输过来的数据:

楼主: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UART 初始化设置
        UART1_Handler.Instance=USART1;                                            //USART1
        UART1_Handler.Init.BaudRate=bound;                                    //波特率
        UART1_Handler.Init.WordLength=U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ART1_Handler.Init.StopBits=U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ART1_Handler.Init.Parity=UART_PARITY_NONE;                    //无奇偶校验位
        UART1_Handler.Init.HwFlowCtl=UART_H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ART1_Handler.Init.Mode=UART_MODE_TX_RX;                    //收发模式
        HAL_UART_Init(&UART1_Handler);                                            //HAL_UART_Init()会使能UART1

        //HAL_UART_Receive_IT(&UART1_Handler, (u8 *)aRxBuffer, RXBUFFERSIZE);//该函数会开启接收中断:标志位UART_IT_RXNE,并且设置接收缓冲以及接收缓冲接收最大数据量
}

//串口2初始化
void uart2_init(u32 baund)
{
    UART2_Handler.Instance=USART2;                                            //USART2
        UART2_Handler.Init.BaudRate=baund;                                    //波特率
        UART2_Handler.Init.WordLength=U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ART2_Handler.Init.StopBits=U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ART2_Handler.Init.Parity=UART_PARITY_NONE;                    //无奇偶校验位
        UART2_Handler.Init.HwFlowCtl=UART_H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ART2_Handler.Init.Mode=UART_MODE_TX_RX;                    //收发模式
    HAL_UART_Init(&UART2_Handler);//HAL_UART_Init()会使能UART2
}

//UART底层初始化,时钟使能,引脚配置,中断配置
//此函数会被HAL_UART_Init()调用
//huart:串口句柄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if(huart->Instance==USART1)//如果是串口1,进行串口1 MSP初始化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使能USART1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9;                        //PA9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AST;                //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7_USART1;        //复用为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初始化PA9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0;                        //PA10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初始化PA10

#if EN_USART1_RX
                HAL_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使能USART1中断通道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3,3);                        //抢占优先级3,子优先级3
#endif
        }

    if(huart->Instance==USART2)//如果是串口2,进行串口2 MSP初始化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__HAL_RCC_USART2_CLK_ENABLE();                        //使能USART3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2;                        //PA2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AST;                //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7_USART2;        //复用为USART2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初始化PB10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3;                        //PA3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初始化PA3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UART_IT_RXNE);                //开启接收中断
                HAL_NVIC_EnableIRQ(USART2_IRQn);                                //使能USART3中断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2_IRQn,2,3);                        //抢占优先级2,子优先级3
    }
}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IntEnter();
#endif
        if((__HAL_UART_GET_FLAG(&UART1_Handler,UART_FLAG_RXNE)!=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HAL_UART_Receive(&UART1_Handler,&Res,1,1000);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HAL_UART_IRQHandler(&UART1_Handler);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IntExit();
#endif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__HAL_UART_GET_FLAG(&UART2_Handler,UART_FLAG_RXNE)!=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HAL_UART_Receive(&UART2_Handler,&Res,1,1000);
                if((USART2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2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2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2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0X3FFF]=Res ;
                                        USART2_RX_STA++;
                                        if(USART2_RX_STA>(USART2_MAX_RECV_LEN-1))USART2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HAL_UART_IRQHandler(&UART2_Handler);
}

楼主:
main.c中的输出如下:

int main(void)
{
    u8 reclen=0;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360,25,2,8);   //设置时钟,180Mhz
    delay_init(180);
    uart_init(115200);
    uart2_init(115200);

        printf("Welcome to use!\r\n");

        while(1)
        {
                reclen=USART2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USART2_RX_BUF[reclen]=0;                 //加入结束符

                printf("%s\r\n",USART2_RX_BUF);//USART2接ZigBeeTXD和RXD
                USART2_RX_STA=0;
        delay_ms(1000);
        }
}

楼主:
Uart_Send_String里面的数组数据定义如下:

楼主:
在电脑串口助手可以看到输出从ZigBee获取到的数据:

网友A:
可以用4块CC2530实现ZIGBEE无线通信吗

网友B:
cc2530通信距离上千米怎么做的

网友C:
如何利cc2530来实现zigbee传输系统

网友D:
自组网模块如何使用?

网友E:
cc2530模块怎么联网

网友F:
有完整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A:
在做ZIGBEE的TICC2530模块的通信实验

网友G:
谁有zigbee CC2530开发板资料

网友H:
有没有支持CC2530的点对点通信的

网友I:
怎么使用zigbeecc2530发送数据

网友J(2022-11-10):
CC2530的zigbee模块怎么用

网友K:
如何观察CC2530是否在睡眠模式?

网友L:
CC2530模块加PA可以实现远距离传输?

网友M:
用的是是ZigBee pro协议?

网友N:
如何降低CC2530 ZigBee模块的功耗?

网友O:
CC2530 ZigBee最低传输距离是多少?

网友P:
ZigBee模块应该是串口通信吧

网友Q:
cc2530和zigbee之间是怎么互相作用的?

网友R:
Zigbee模块的发射功率可以有多大?

网友S:
利用cc2530来实现zigbee传输系统

网友T:
把ZigBee的串口和STM32的串口连接起来

网友U:
cc2530通信距离上千米怎么做

网友E:
CC2530可以通过无线连接WiFi热点?

网友V(2023-09-29):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W: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X: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Y: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Y: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Z: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AA: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AB: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AC: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AD: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