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F460替换STM32F411移植

楼主(2022-01-28):
 目前,部分产品需要国产化,首当其冲的就是更换国产 MCU。在经过几番研究之后,最终决定使用华大的 MCU 来代替(STM32F411 -> HC32F460)。工作的重点就是如何将现有项目代码一点点移植到 HC32F460 上。以下就是一些在移植过程中的记录。

首先从官网 https://www.hdsc.com.cn/ 下载各种资料、开发包

开发环境

当前所以开发环境中,默认都没有华大的 MCU。因此,需要我们自己从华大的官网下载各 IDE 的配套工具包进行安装,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MCU 选择

  默认 Keil 和 IAR 中并没有华大的 MCU,必须从其官网下载开发工具包,然后进行安装!实际使用中发现,安装之后的虽然可以选择华大 MCU,但是,里面竟然没有我对应的 MCU 类型。
貌似,目前其开发包中仅提供了几个类型的 MCU。包括下载算法,都没有我使用的 MCU 的!不过好在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资源多一些的 MCU 下载算法代替!

下载算法

  安装了早期的开发包(1.0.2)后,貌似并没有对应的 FLASH 下载算法,至少 Keil 里面不会显示下载算法。解决方法是:将华大提供的下载算法 Flash_HC32F46x.FLM (位于其开发包中对应的开发环境目录下)放到 Keil 的安装目录下的 D:\Keil_v5\ARM\Flash 中。不过,最新我从官网下载了最新 1.0.5 版本并安装,Keil 就可以显示 FLASH 下载算法了!

注意:如果想更新对应的驱动库,可要谨慎!我看了一下,新的驱动库与旧的并不兼容!

Jlink/J-Flash 的配置

  如果开发中使用 Jlink 进行仿真调试,那么经常会用到 J-Flash 来读写 MCU。默认情况下 Jlink 中也是没有华大 MCU 的。解决方法是,手动编辑 Jlink 的安装目录下的配置文件 JLinkDevices.xml,增加如下内容:

<!-- --><!-- HDSC (HC32) --><!-- --><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L176"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2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128K"BaseAddr="0x0"MaxSize="0x20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L17X_128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L136"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2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64K"BaseAddr="0x0"MaxSize="0x10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L13X_64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L130"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2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64K"BaseAddr="0x0"MaxSize="0x10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L13X_64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F030"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2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64K"BaseAddr="0x0"MaxSize="0x10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F030_64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L110x4"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8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16K"BaseAddr="0x0"MaxSize="0x4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L110_16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L110x6"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1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32K"BaseAddr="0x0"MaxSize="0x8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L110_32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F003"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8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16K"BaseAddr="0x0"MaxSize="0x4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F003_16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F005"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1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32K"BaseAddr="0x0"MaxSize="0x8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F005_32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L15"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18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128K"BaseAddr="0x0"MaxSize="0x20000"Loader="Devices/HDSC/HC32L15.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F_M14"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2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128K"BaseAddr="0x0"MaxSize="0x20000"Loader="Devices/HDSC/HC32F_M14.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F46x"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10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4"/><FlashBankInfoName="Flash_512K"BaseAddr="0x0"MaxSize="0x80000"Loader="Devices/HDSC/HC32F46x.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L19x"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8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256K"BaseAddr="0x0"MaxSize="0x40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L19X_256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F19x"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8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256K"BaseAddr="0x0"MaxSize="0x40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F19X_256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F17x"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4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128K"BaseAddr="0x0"MaxSize="0x20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F17X_128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L17x"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4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128K"BaseAddr="0x0"MaxSize="0x20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L17X_128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F072"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4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128K"BaseAddr="0x0"MaxSize="0x20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F072_128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Device><ChipInfoVendor="HDSC"Name="HC32L07X"WorkRAMAddr="0x20000000"WorkRAMSize="0x4000"Core="JLINK_CORE_CORTEX_M0"/><FlashBankInfoName="Flash_128K"BaseAddr="0x0"MaxSize="0x20000"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L07X_128K.FLM"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AlwaysPresent="1"/></Device>

注意,如果升级了 Jlink 驱动,需要重新更改以上内容!

驱动库移植

这个不是很麻烦,根据下面的图,对应到原 ST 的目录结构中即可

启动引脚

  HC32F460 的 BOOT 引脚(PB11)接高电平为从 Flash 启动,低电平为从 BOOT 启动。与 ST 正好相反。下面是 ST 和 华大 文档中的说明:

驱动库中断处理

  HC32F460 的驱动库提供了一个 hc32f46x_interrupts.c/h 的文件,该文件将所有的中断进行了统一的处理,然后以弱函数的形式开发对外接口(hc32f46x_it.c 中定义的函数均为 hc32f46x_interrupts.c/h 中声明的弱函数接口)。但是,其弱函数的使用貌似并不是很规范。在我的项目中,弱函数并没有起作用,导致了中断接口不能用。具体解决方法:

  • 修改驱动库,具体可以参考 ST 的 HAL 库中对于弱函数的使用
  • 增加一个连接器参数,如下图所示:
    这么搞,弱函数的使用上不就复杂了?多此一举了?

  在实际使用中,大部分中断(中断号 32 ~ 127)必须先定义一个回调函数,然后将使用的中断注册到 hc32f46x_interrupts.c/h 中定义的方法表中。例如:

/* Select External Int Ch.3 */ stcIrqRegiConf.enIntSrc = INT_PORT_EIRQ3;/* Register External Int to Vect.No.007 */ stcIrqRegiConf.enIRQn = Int007_IRQn;/* Callback function */ stcIrqRegiConf.pfnCallback =&ExtInt03_Callback;/* 这里定义一个回调函数 *//* Registration IRQ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onf);

对于不需要注册的中断,则直接定义弱函数接口。例如:

/** ******************************************************************************* ** \brief SysTick interrupt callback func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SysTick_IrqHandler(void){SysTick_IncTick();}

  个人感觉这个文件真的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在启动的 .s 文件中,各中断处理函数接口都已经声明并以死循环来处理了。这里把中断再以另一个名字放出去,完全就是为了增加代码量,在使用上没有任何便捷之处。这个文件编译后就近 10K 的代码量,然后还得占一堆 RAM!有没有考虑过 MCU 100 多个中断实际才用几个,一股脑全给搞一块去了!
关于弱函数的使用,请参考博文 ARM 之十一__weak 和 attribute((weak)) 关键字的使用

由于 FLASH 空间不足,目前正在更换 HC32F460KETA

看门狗

  目前,看门狗的配置只能在库文件 hc32f46x_icg.h 中进行配置,然后将 hc32f46x_icg.c 包含到自己的项目中,否则配置依旧无效!在更改了驱动库源码之后,在更新驱动库时需要注意!
  此外,上面这种配置方**间接导致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的程序分为 IAP 和 APP 两部分。看门狗的配置必须放到 IAP 中,且 APP 中不能再包含该文件,否则在调试烧写时会报错!具体见下文的 [程序下载异常] 章节

DMA

  在使用串口 DMA 接收的时候,发现驱动库提供的接口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具体表现为,串口的 DMA 是工作在循环模式下的,这就要求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获取 DMA 接收的数据长度,不过驱动库貌似没有对应的接口!

DMA 驱动中只有设置接口,没有读取接口! 。无奈自己增加了几个接口!

GPIO

华大应该称为 PORT

时钟

  貌似,华大 MCU 并不能像 ST MCU 似得,开启或者关闭某个 GPIO 的时钟。所以在配置 IO 时,无需要处理时钟的问题。

特殊配置

某些 IO 在上电时默认是用作其他功能的。例如:

  • PA13,PA14,PA15,PB3,PB4 端口复位后初始状态为 JTAG/SWD 功能有效。
  • PC14,PC15 端口复位后初始状态为数字功能禁止状态
  • PA11,PA12 与 USBFS_DM,USBFS_DP 引脚复用,内藏约 400KΩ 的下拉电阻,且一直有效。
  • 端口 PB11 与 MD 复用,为输入专用端口,无输出功能

这一点貌似和 STM32F1x 的使用情况是一致的。因此,如果需要将上面的 IO 作为普通 IO 使用,则必须进行特殊配置,然后才能进行正常的 IO 配置!

  • PA13,PA14,PA15,PB3,PB4 在配置 FSEL[5:0] 选择功能时需要先将寄存器 PSPCR 相应位写 0 无效JTAG/SWD 功能。对应的库函数接口 en_result_t PORT_DebugPortSetting(uint8_t u8DebugPort, en_functional_state_t enFunc);
  • PC14,PC15 在选择数字功能时需要先将相应寄存器 PCRxy 的 DDIS 位写 0 有效数字功能。这个在进行 IO 配置时,在en_result_t PORT_Init(en_port_t enPort, uint16_t u16Pin, const stc_port_init_t *pstcPortInit); 中就有对应的处理。
  • 当系统运行在高速时钟下,由于 I/O 输入存在延迟,单周期可能无法正确读取输入状态值。此时需要设置寄存器 PCCR.RDWT[1:0],插入若干等待周期。
外设引脚映射

  具体见用户手册的 2.2 引脚功能表。在我的项目中,出现了 SPI_CLK 引脚无法映射的问题。

程序下载异常

在使用中发现,在下载程序之后并不能正常启动。我的项目结构是 IAP(在线升级) + APP,每次下载 APP 之后,IAP 就会被清除。一开始没有具体分析错误的原因的情况下,想当然的通过如下解决方法来处理。
但是,如上图修改之后,在实际下载的时候,Keil 会提示如下的警告,不过貌似没啥影响
虽然调试没啥影响,但是在生成 .bin 文件时却会出现错误!

但实际该方法并没有解决根本。通过详细分析,最后发现该问题是由于看门狗的配置导致的。具体:由于 APP 中包含了 看门狗的配置,看门狗的配置其实是 FLASH 中的固定一块空间。我们的 APP 偏移之后,自然没有看门狗部分的操作算法!

最终解决方法: 我们不需要上面的更改,只需要将看门狗的配置放到 IAP 中即可! IAP 肯定是从起始地址开始,自然不会有问题!

外设反初始化

  我的项目结构是 IAP(在线升级) + APP,外设在 IAP 中工作正常,但是在 APP 中工作不正常。这主要是由于:外设在 IAP 中已经初始化,然而在调整到 APP 之后,这部分外设由于已经被初始化,导致不会再次被初始化。这一点其实对于 ST 的 MCU 同样适用。因此,需要我们来特殊处理!
  例如 hc32f46x_interrupts.c/h 中配置的中断,如果在 IAP 中已经被设置,跳转到 APP 后,就无法再正常配置了(全局变量中会检查是否被配置过)

en_result_t enIrqRegistration(const stc_irq_regi_conf_t *pstcIrqRegiConf){// todo, assert ... stc_intc_sel_field_t *stcIntSel; en_result_t enRet = Ok;//DDL_ASSERT(NULL != pstcIrqRegiConf->pfnCallback);DDL_ASSERT(IS_NULL_POINT(pstcIrqRegiConf->pfnCallback));/* IRQ032~127 whether out of range */if(((((pstcIrqRegiConf->enIntSrc/32)*6+32)> pstcIrqRegiConf->enIRQn)|| \ (((pstcIrqRegiConf->enIntSrc/32)*6+37)< pstcIrqRegiConf->enIRQn))&& \ (pstcIrqRegiConf->enIRQn >=32)){ enRet = ErrorInvalidParameter;}else{ stcIntSel =(stc_intc_sel_field_t *)((uint32_t)(&M4_INTC->SEL0)+ \ (4u* pstcIrqRegiConf->enIRQn));if(0x1FFu== stcIntSel->INTSEL)/* 如果已经初始化过,这里将不能再初始化 */{ stcIntSel->INTSEL = pstcIrqRegiConf->enIntSrc; IrqHandler[pstcIrqRegiConf->enIRQn]= pstcIrqRegiConf->pfnCallback;}else{ enRet = ErrorUninitialized;}}return enRet;}

具体方法就是使用 enIrqResign 函数进行重新标记!

网友A(2022-03-05):
这个代码有点乱了

网友B:
官网没有例程吗?

网友C:
要修改的地方真是多呢

网友D:
代码不兼容吗

网友E:
HC32F460可以替换STM32F411移植?

网友F:
是否支持ST 的 HAL 库

网友G:
应该是直接修改时钟吧

网友H:
这个芯片是pin2pin替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