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单片机低功耗深度休眠后无法唤醒、烧录程序,怎么...

楼主(2022-01-28):
华大半导体单片机资料包:仿真及编程工具中:CCID在线离线编程器、Cortex-M离线编程器和Cortex-M在线编程器三种方式均可支持深度休眠状态下程序擦除,其原理是,这些编程器擦除以及烧录程序是使用TX、RX引脚,而不是仿真器,可使用IO烧录程序。

以Cortex-M在线编程器为例(其他两种方式要购买专门的华大烧录模块,成本贵,不推荐),使用普通常用的USB转串口TTL模块(需要注意串口是有影响的,刚开始我使用PL2303串口一直失败,换成CH340就立刻成功)与目标 MCU连接,即可烧录程序,如下图所示:

具体型号芯片与串口模块的接线方法这里是有差异的,各位使用时也需留意区分。

HC32L136就采用以下连接方式(RXD和TXD两组不一定都有效,像我用的HC32L136,RXD:PA14和TXD:PA13就无法打开串口):

硬件连接成功后就可以使用“HDSC.exe” 软件擦除或上传烧写程序,抹除休眠程序,效果如下所示:

网友A(2022-09-15):
这教程不错,能够很好的指导大家!

网友B:
教程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