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元件?

楼主(2022-01-28):
今天维修一款变频器线路,遇到一支贴片元件:标注为TH,测量为零阻值状态。有说是压敏电阻和热敏电阻的?不知该元件究竟是什么?还望各位坛友赐教。

楼主:
@tyw 前辈麻烦给掌掌眼啦!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

请问这是什么规格的?该如何参看参数?谢谢。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厉害,这都能找到
收到,谢谢前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5.77f13428IhUwFC&id=653502788875&ns=1&abbucket=1 ...

厉害啊,咋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咋找的?

基本锁定自恢复保险丝后,百度搜"贴片自恢复保险丝 TH",搜图片,找到类似的再搜淘宝.耐心点就有了.哈哈,穷电工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网友D:
看形状和封装就知道是自恢复保险丝,看来楼主是元器件用少了啊。

这种元器件接触的较少,让坛友见笑了。

网友E: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F:
焊盘中间开了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