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8T6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1-28):
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8T6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ROM尺寸不同

网友B:
这个看一下芯片手册就行啊。。。内存大小不同,6是32K的flash,8是64K的Flash

网友C(2022-11-19):
闪存存储器不同。

网友D:
这两个芯片STM32系列的芯片,F代表的是通用型,103属于增强型,C代表的是48个引脚,8代表的是64K闪存,B代表的是128K闪存,T说的是LQFP封装

网友E:
stm32f103C6和stm32f103C8只有Flash内嵌容量不同,引脚位置和功能都是一样的

网友F:
STM32F103C8T6更好,引脚更多,存储容量更大,外设更多。STM32F103C6T6简单,容易掌握。机械性能差不多

网友G:
stm32f103c6是32kFlash,而stm32f103c8是64kFlash。

网友H:
1.C6T6没有串口3(及USART3);
2.C6T6没有通用定时器TIM4;
3.C6T6没有串行外设接口SPI2;
4.C6T6没有I2C2
5.C6T6的flash①详解为32K, C8T6为64K;(易懂的flash②详解)
6.C6T6的RAM为10K,C8T6为20K。
总结就是C8T6比C6T6多了一个串口、一个定时器、一个串行外设接口、一个I2C、内存大一点!

网友I:
STM32F103C6T6跟stm32f103c8t6这两个单片机哪个好

网友J:
stm32f103c8启动文件用startup_stm32f10x_md.s,stm32f103c6启动文件用startup_stm32f10x_ld.s。

网友K(2024-10-21):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L: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M: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N: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O: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网友P: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Q: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R: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S: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