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国产ARM航顺芯片的HK32F030M需不需要接外部晶振?

楼主(2022-01-28):
第一次接触国产的ARM,是航顺芯片的HK32F030M ,不知道需不需要接外部晶振呢?

网友A:
HK32030M有内部晶振,可以根据应用选用内部晶振,就可以不外接外部晶振。

网友B:
需不需要看自己需求,国产ARM都是有内部晶振的

网友C:
应用要求高,还是用外部晶振稳定些。

网友D:
可以用,看具体需求把

网友E:
不需要外部晶振的。

网友F:
有内部晶振可以使用,不过做产品的话还是用外部的吧。

网友G:
stm32F030也不需要外部的晶振的。

网友H:
HK32F030M直接使用的。

网友I:
参考一下例程。

网友J:
可以接外部晶振

网友K:
使用内部的时钟信号。

网友L:
航顺芯片的HK32F030可以不接外部晶振。

网友M(2022-03-03):
stm32好多都不需要的,hk32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N:
可以使用外部的晶振的,你看看板子有焊接口吗

网友O:
可以不接外部的晶振。

网友P:
HK32F030M可以不需要接外部晶振

网友Q:
这个跟stm32一样的呢

网友R(2022-11-04):
HK32030M有内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