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最小系统板烧录程序

楼主(2022-01-28):
当我用mcuisp烧录软件,将我的程序烧进去之后,板子掉电,再上电的时候这个程序就没有了,是我烧录程序的时候烧进ram中去了吗?我想烧进去之后掉电再上电程序依然在怎么做,怎么设置烧进flash中

网友A:
boot0和boot1的接线问题把。
一般不使用内置SRAM 启动(BOOT1=1 BOOT0=1),因为SRAM 掉电后数据就丢失。多数情况下
SRAM 只是在调试时使用,也可以做其他一些用途。如做故障的局部诊断,写一段小程序加载到SRAM 中诊断板上的其他电
路,或用此方法读写板上的Flash 或EEPROM 等。还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解除内部Flash 的读写保护,当然解除读写保护的同时
Flash 的内容也被自动清除,以防止恶意的软件拷贝。
一般BOOT0 和BOOT1 跳线都跳到0(地)。只是在ISP 下载的情况下,BOOT0=1,BOOT1=0 ,下载完成后,把
BOOT0 的跳线接回0,也即BOOT0=0,BOOT1=0 。

网友B:
先看下你烧录的地址是多少,ram和rom地址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基本自己画的板子boot0和1都是固定好的,
如遇特殊情况,临时飞线解决后恢复,

开发板的话,很有可能给你做成拨码的形式,需要注意区分,不确定是什么状态的话,查下手册也很便捷

网友D:
你是不是BOOT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E:
你烧录提示你成功了么?感觉你描述的像是你烧录没成功呢?

网友F:
一般可能是你的BOOT配置不对

网友G:
你把BOOT0设置为0,BOOT1随意,你再烧录试试

网友H:
你咋知道程序没有的?是有啥状态么?

网友I:
你想烧录到flash里一般都是将BOOT0设置为0就行

网友J:
做个LED指示灯这种,然后写个代码驱动它,看看烧录完成之后,灯能不能按照你程序运行

网友K:
感觉是你的硬件有问题,又说不好那块有问题,你拍个照片看看吧

网友L:
你着重看看BOOT电平这块,然后对照STM32的手册看看

网友M:
还是得多查查手册,你可能是BOOT这块没设置好导致的程序烧录完成断电就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