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打不开,出现这个界面后就没有反应了。

楼主(2022-01-28):
STM32cubemx打不开,出现这个界面后就没有反应了。

楼主: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没装好,或者电脑有点上岁数了

网友B(2022-03-01):
估计这个软件缺啥文件了吧

网友C:
你之前用这个软件OK不?是好用的么?

网友D:
哈哈,电脑上算数了

网友E:
可能需要你把软件卸载重装试试

网友F:
这个没遇到过啊,是一直没反应么?这软件是启动比较慢的

网友G:
这界面得等会儿才能进去,你需要等等的

网友H:
不应该啊,这软件很兼容系统的

网友I:
是你新安装就这样么?还是之前好用现在不好用啊?

网友J:
你换个电脑试试,可能是电脑配置不够导致的

网友K:
这个不好说,说不好是电脑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你做个虚拟机,然后装个和你电脑不一样的系统,试试能否正常使用cubemx吧

网友L:
解决不了吧,是软件卡死了,重启一下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