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art用dma通信,时钟哪里不对劲?

楼主:
stm32f103c6t6

用的hal库

时钟设置的19200,串口助手能看到字节数值不对,串口助手时钟用9600,数值就能对上了,哪里弄错了?

楼主(2022-01-28):
57600也试了

28800数值就正常

57600数值就乱了,参数给的是57600啊

网友A:
換個調試助手看看? 對於UART這邊 57600是沒問題的。

网友B:
换个串口助手试试

网友C:
时钟频率,共地

网友D:
先确认自己的配置没有问题

楼主:
设置是19200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IDLE);
HAL_UART_Transmit(&huart1,TX_Buff,TX_Count,1000);
HAL_Delay(1000);

9600数据正常的

19200乱码中

串口助手换了好几个都一样,stm32f103c6t6a,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查???
@songchenping @香水城 @wode2008 @LcwSwust

楼主:
破案了,用内部HSI没问题,一切都正常

用外部HSE有问题,晶振确实是8M的,咋回事?

网友E:
频率刚好差一半,按理说这个规律很明显了。调试模式一步步跟踪吧,看看哪里配置错了。

网友F:
大彩的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彩的触摸屏。

网友B:
我不了解hal库,也许有BUG,你可以对照单片机的手册检查一下代码,或把时钟相关寄存器的值发送出来看看,基本确定是时钟的问题,看看哪里有2分频。

网友G:
好好看看是不是哪里的配置出问题了

网友H:
这样的话,就是时钟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