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内部时钟

楼主(2022-01-28):
请问 KF8A100GQT 内部高低速时钟校准怎么写的 谢谢

网友A:
1,这个是默认IDE编译的时候,会自动增加startup函数,里面有校准代码。芯片启动后,先调用启动函数,再调用变量初始化,然后进入main函数。
2,具体startup函数,可以在编译后的目录下,找到工程名.lst文件,找到芯片的启动地方,即可以找到此函数(汇编实现)。里面的校准信息可以参照规格书的寄存器和flash地址做进一步对比。
3,当然,用户可以重写startup函数,以实现校准以及其他工作,在工程main.c中,自定义void startup(void)函数,IDE就不会自动生成上面提到的startup函数,会优先使用用户写的startup函数。调用的步骤还是一样。(注意:不需要在mian函数里调用startup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是默认IDE编译的时候,会自动增加startup函数,里面有校准代码。芯片启动后,先调用启动函数,再调 ...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回答!

网友B:
这个还可以校准
学习了

网友C:
校准是硬件自动完成的,软件只需要调用接口函数。

网友D:
校准是MCU内部自己完成的

网友E:
你试着参考一下demo程序的

网友F:
这个你找个实例看看呗,参考一下

网友G:
你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正常提供的演示程序里应该都有吧

网友H:
没写过,感觉时钟都很准不需要校准的呀

网友I:
为啥要校准这个时钟呀?程序中没有校准过么

网友J(2022-03-02):
可以自行校准吗

网友K:
温度偏差总是有的吧

网友L:
不需要软件参与吗

网友M:
人家自己就自动进行了吧

网友N:
自动增加startup函数

网友O: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