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2-01-28):
花了40块钱买了一个5V/12V双输出开关电源。5V和12V是各自独立的。
前几天用过一次,今天又要用5V那一路电源,我用万用表一测,结果5V短路。
好奇怪。短路的话,上次用的时候也没爆炸。这次就莫名其妙短路了。
是不是便宜没好货呀?谁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点评):
“恶意”短路?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恶意”短路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违背领导思想的短路。

楼主:
还有,如果我上电,5V那一端肯定爆炸。那12V还是可以用的吧?

网友:
这种问题,哎

网友B:
也有可能你测量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如果我上电,5V那一端肯定爆炸。那12V还是可以用的吧?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很低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你测量错误。

我测的时候,短路二极管那个灯一直亮

网友C:
可能
也许
大概

楼主:
没有短路,只是电阻很小

网友D:
有些电源的输出阻抗低,仔细分辨一下
另外,现在电源一般带过载保护,一般不会炸

网友E:
你测电源的输出阻抗,判断为短路,可能误判。大胆加电哈哈哈哈哈

网友F:
老乡先晒图看看,这种便宜开关电源的用料恐怕好不到哪去。

网友G:
大胆上吧,电压源内阻低 ,你如果不够专业导致误判 有很大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胆上吧,电压源内阻低 ,你如果不够专业导致误判 有很大可能

我太不专业了

网友H:
开关电源都会加一个电阻做初始的负载,主回路如果是5v,电阻值可能就不是很大

网友H:
就算输出短路,一般的开关电源电源不会炸,只是进入保护状态,比如打嗝。

网友I:
万用表的哪个档 ?!
电源,输出电流  小则毫安,大则千安,不管恒压恒流,内阻肯定小。

网友J(点评):
电流源交流内阻肯定大,电压源交流内阻肯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万用表的哪个档 ?!
电源,输出电流  小则毫安,大则千安,不管恒压恒流,内阻肯定小。 ...

200欧档

网友K:
你用数字表的200欧姆档(输出电流约为1mA)测量5V输出的两端,极可能因为5V输出端有较大的滤波电容器,使得测量时万能表实际上在为电容器充电,所以万能表的低阻灯会一直发亮。多测量一会儿,电容器快充满电以后,应该不会亮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