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支持休眠唤醒的低功耗触摸方案

楼主:
WCH系列MCU绝大部分片上集成了触摸按键功能模块,其中CH58X系列蓝牙MCU不仅集成了沁恒最新一代触摸按键模块,内置2.4GHz RF收发器和基带及链路控制,支持BLE V5.3,并且有着出色的低功耗表现。这些性能使得CH58X系列蓝牙MCU成为带触摸按键的低功耗智能化电子产品最佳选择之一。

以CH582触摸按键评估板为例,讲述CH582如何实现低功耗触摸唤醒。下图为CH582触摸按键评估板通过蓝牙连接手机的示意图,该评估板引出四通道触摸焊盘、四颗LED灯珠、一个4位数码管和板载蓝牙天线。为了准确测量触摸按键的功耗,功耗测试中关闭蓝牙功能,并断开数码管,仅在检测到触摸时,亮起对应的LED灯珠。

实现方式如下,首先在蓝牙tmos中注册一个每隔0.5s唤醒执行一次的任务,在该任务中首先把触摸按键相关IO置浮空态,然后载入休眠前保存的设置,进行一次简易扫描,如果无疑似按键,则再次进入休眠等待下次唤醒,如果有疑似按键,对疑似按键接口进行正式扫描,根据扫描结果进行后续处理。该任务的流程图如下图。

在CH582触摸按键评估板上,未开启DCDC功能情况下实测得到0.5s简易扫描间隔情况下平均功耗约为33.7µA左右(未扫描到按键情况下),若开启片上DCDC功能之后,功耗可降至20µA以下(理论推算值),拉长扫描间隔功耗可降至更低。唤醒后每隔25ms进行一次正式扫描,此时平均功耗约为578µA。功耗测试如下图所示。

休眠简易扫描功耗

唤醒25ms间隔扫描功耗

网友A(2022-01-28):
沁恒的芯片系列真是多哦,不错

网友B:
客户的选择性越来越多了,棒

网友C:
沁恒的技术支持也很敬业,有问必答,非常棒

网友D:
应该可以协助一起做方案

网友E:
BLE5.3,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