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串口接收多个adc数据怎么区分开?

楼主:
用的stm32f407,我想用串口接收5个adc数据,但是接收到的数据都是一起的,怎么把串口接收到的多个adc数据区分开,搞不懂这个。

网友A(2022-01-28):
adc数据是哪里发的,定义一个协议啊,比如  ADC1+数据+ADC1,ADC2+数据+ADC2等等,然后你串口接收到以后去解析数据就能区分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