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474怎么配置dual bank mode

楼主(2022-01-28):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demo code
或者是我配置完应该如何check flash真的分成了两块独立的flash

网友A(2022-08-30):
STM32G4系列的Cube库里有例程,同时也看看参考手册相关章节。

STM32Cube_FW_G4_V1.5.1\Projects\STM32G474E-EVAL\Examples\FLASH\FLASH_DualBoot

网友B:
这个建议还是找FAE要一份demo

网友C:
你可以试试使用cubemx看看能不能配置出来

网友D:
这种备份的话,好像可以通过定义地址实现分块吧

网友E:
没这么弄过,都是外置了flash实现的

网友F:
应该可以,但是这种都是自定义地址指针的

网友G:
你要先确定应用程序的大小,然后再把不用的空间,分割出来

网友H:
当然可以实现啦,用在线升级的方式不就这样的么

网友I:
感觉就参考STSDRAM操作的应该就行吧

网友J:
这种程序还真没写过,一般都是从外部flash备份的

网友K:
应该不能直接分成两块独立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