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keil5中debug无法进入main函数

楼主(2022-01-28):
AD, AI, ST, UG, BUG
问题描述
使用keil5软件,在进行调试debug时,无法进入main函数中的解决方法
请往下看。

楼主:
解决方法
在魔术棒中Debug选项

楼主:
勾选Run to main()
并且在下面空中填入以下内容

Dialog dll: DARMSTM.DLL
dll parameter:-pSTM32F103C8
-p后面为芯片型号

网友A(2022-12-06):
设置的不对,在工程设置下的debug标签栏中,选中run to main前的复选框

网友B:
有可能是库函数。最好上图片说明一下情况。

网友C:
目前的开发工具(IAR或keil)对低版本的工程不兼容导致

网友D:
高版本不兼容低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E: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