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Systick定时器

楼主(2022-01-28):
Systick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实现LED亮灭
mian函数中调用SysTick_Config函数配置定时器,SystemCoreClock为频率,stm32f103频率72M。
t=reload * (1/SystemCoreClock)计算时间公式
SysTick_Config函数中传入的参数就是reload
SystemCoreClock = 72M,reload=72时, t=72 * (1/72M)=1 us
SystemCoreClock = 72M,reload=72000时, t=72000 * (1/72M)=1 ms
SystemCoreClock/1000 = 72000 = reload (1ms)

楼主: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1ms
//SysTick_Config(72000);

楼主:
在stm32f10x_it.c中找到SysTick_Handler编写中断服务函数,实现500ms翻转LED状态

楼主: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i=0;
        i++;
        if(i>500){
                i = 0;
                LED_YELLOW_TOGGLE;
        }
}

网友A:
systick时钟中断最小定时时间是多少

网友B:
系统定时器systick的地址是如何映射的

网友C:
系统定时器systick有什么用

网友D:
SysTick定时器是存在于系统内核的一个滴答定时器

网友E:
Systick允许的最长和最短定时是多少

网友F:
做系统的时候都需要这个的。

网友:
Systick定时器,是一个简单的定时器

网友G:
stm32怎么开启systick定时器

网友H:
从原理上来说,Systick定时器和开发板上的通用定时器没有区别。

网友:
systick具体延时时间怎么计算的?

网友I:
M3内核的控制器都带有SysTick定时器

网友J:
SysTick的优先级是高还是低

网友K:
SysTick是存在于stm32内核的定时器

网友L:
对于CM3,CM4内核芯片,都有Systick定时器。

网友M(2022-11-10):
STM32中,systick具体延时时间怎么计算的?

网友N:
stm32中Delay()函数延时的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O:
stm32 systick 时间可设置吗

网友P:
对于CM3,CM4内核芯片,都有Systick定时器

网友Q:
stm32 systick的默认时钟是多少

网友R:
存在于系统内核的一个滴答定时器

网友S:
Systick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应该没有区别

网友T:
Systick允许的最长定时是多少

网友R:
Systick定时器和普通的定时器没啥区别吧

网友U(2023-11-02):
系统定时器的地址是如何映射的

网友V:
如何打开stm32的系统计时器

网友W:
系统计时器系统棒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X:
系统棒计时器是一种简单的计时器

网友Y:
原则上,系统计时器和开发板上的通用计时器之间没有区别。

网友Z:
系统杆的最大和最小允许时间是多少

网友AA:
如何在stm32中计算delay()函数的延迟时间?

网友AB:
systick是存在于stm内核的定时器

网友P:
systick是怎实现的啊

网友AC: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AD: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AE: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AC: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AD: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AE: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AD: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AE: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C: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T:
systick延时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AE: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AF:
在stm32中系统棒的具体延迟时间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G:
Stm32,系统棒,可以设置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