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滴答定时器sysTick详细解析

楼主(2022-01-28):
ST, AD, TI, ck, ic
参看:https://blog.csdn.net/u012351051/article/details/51251504

在ARM Cortex-M3内核中有一个Systick定时器,一个24bit的倒计数定时器,当计数到0时,它就会从Load寄存器中自动重装定时初值,只要不把CTRL寄存器中的ENABLE清0,它就永不停。

楼主:
1. 滴答定时器的时钟来源

楼主:
看上面的图会有一个错觉,以为滴答定时器是系统时钟的1/8,其实不是,滴答定时器的时钟既可以是HCLK/8,也可以是HCLK,这个是通过CTRL寄存器进行设定的,了解这一点,对于操作系统的时钟计算很重要,因为要精确计算时钟时间。

楼主:
2. 滴答定时器的寄存器。

参看:https://blog.csdn.net/qq_29350001/article/details/81630311

楼主:
3. 滴答定时器的库函数

1)寄存器的定义: 在core_cm3.h中(此文件在我的eclipse工程目录:D:\c_workspace\rtuarch\st-m3l\stlib\cmsis)

楼主:
此结构体被define为SysTick:

#define SysTick             ((SysTick_Type   *)     SysTick_BASE  )   /*!< SysTick configuration struct       */

楼主:
2)设定步骤:

①选择时钟源:misc.c(D:\c_workspace\rtu\arch\st-m3l\stlib\src)

楼主:
其中这两种时钟源 :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外部时钟 72/8=9M
  SysTick_CLKSource_HCLK 内部时钟 HCLK=72M

②设定重载数

③开启中断

④启动滴答定时器

②③④:core_cm3.h

楼主:
解析:

作用: 使能Systick定时器,开启SysTick中断,配置中断时间间隔

楼主:
参数ticks: 设置多少个Systick时钟周期产生一次中断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1)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 ticks参数有效性检查 */

  SysTick->LOAD  = ticks - 1;                                  /* 设置重装载值,

                                                                                       -1:因为装载时消耗掉一个systick时钟周期*/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 set Priority for Systick Interrupt 配置NVIC */
  SysTick->VAL   = 0;                                              /* 初始化VAL=0,使能Systick后立刻进入重装载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选择时钟源*\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开启Systick中断*\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使能Systick定时器 */
  return (0);                                                  /* Function successful */
}

SysTick_Handler()处理: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rt_interrupt_enter();
    rt_tick_increase();
    rt_interrupt_leave();
}

楼主:
说明:我的工程是eclipse工程,用的是rt_thread系统。

网友A:
系统定时器systick有什么用

网友B:
都有滴答定时器吗?

网友C:
在STM32标准库中是通过SysTick_Config()函数配置时钟中断的

网友D:
Systick允许的最长和最短定时是多少

网友E:
需要用要SysTick 来做定时器做中断。

网友F:
systick定时器怎么样计算重装值

网友G:
滴答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怎么设置

网友H:
SysTick定时器时钟是如何选择的?

网友I:
怎么用库函数使用滴答定时器?

网友D:
使用Systick能够精准延时

网友:
systick具体延时时间怎么计算的?

网友J:
nvic需要配置吗

网友K(2023-11-02):
在stm尺度库中是经由过程systick_config()函数设置装备摆设时钟间断的

网友L:
系统杆的最大和最小允许时间是多少

网友M:
我们需要使用systemstick为中断创建一个计时器。

网友N:
使用系统棒可以精确地延迟时间

网友O:
体系杆的最大以及最小容许时候是几多

网友P:
如何设置tick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Q:
我们需要使用系统棒为中断创建一个计时器。

网友R:
怎么设置tick定时器的间断优先级

网友S:
systick的优先级是不是最高啊

网友T: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U: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V: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U: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V: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T: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V: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T: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U: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W:
如何用其他定时器代替systick啊

网友V: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X:
如何使用库函数来使用tick计时器?

网友Y:
利用体系棒可以切确地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