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5 手动安装STM32 芯片包

楼主(2022-01-28):
准备:

      1. mdk525.exe

       2. Keil.STM32F1xx_DFP.2.2.0.pack; Keil.STM32F4xx_DFP.2.13.0.pack

(备注: http://www.keil.com/dd2/Pack/  从该网址下载 相应芯片的PACK 包)

楼主:
具体:

  1. 安装mdk525.exe(按常规流程下载即可)

  2. 将下载的pack包放在   .\Keil_v5\ARM\PACK

  3. 打开 pack installer

      方式一: project-->manage--> pack installer

      方式二:从工具条中找到 pack installer 快捷方式

     (提示:有些人的pack installer 按键不可用,很可能是 软件安装的原因,建议解决方式:1. 重新进行注册,注册时注意选择设备为ARM 2.重新下载mdk 安装)

4. 在pack installer 界面中,选择 file --> import , 加载PACK 包即可;

网友A(2022-12-03):
去官网下keil5,跟stm32对应型号的芯片包

网友B:
点击pack instller。(最右边的绿色图标)

网友B:
打开keiluvision5,点击左上角的文件选项,里面有添加芯片一项,点击添加芯片包就可以了

网友C:
现在基本都用CUBEMX上面可以直接下载相关的库文件

网友D:
在魔法棒工具下找添加的设置,若没有对应的算法文件,重新安装xxx.DFP插件

网友E:
Keil介绍、下载、安装与注册:http://blog.csdn.net/ybhuangfugui/article/details/515017

网友F:
软件里自带的包下载起来真慢

网友G:
可以先从官网下载相应的包然后再keil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