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F103的DAC功能实现音频输出

楼主(2022-01-28):
DAC简介DAC 为数字/模拟转换模块,故名思议,它的作用就是把输入的数字编码,转换成对应的模拟电压输出,它的功能与 ADC相反。在常见的数字信号系统中,大部分传感器信号被化成电压信号,而 ADC把电压模拟信号转换成易于计算机存储、处理的数字编码,由计 算机处理完成后,再由 DAC输出电压模拟信号,该电压模拟信号常常用来驱动某些执行器 件,使人类易于感知。如音频信号的采集及还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STM32具有片上 DAC外设,它的分辨率可配置为 8位或 12位的数字输入信号,具有两个 DAC 输出通道,这两个通道互不影响,每个通道都可以使用 DMA 功能,都具有出错检测能力,可外部触发。

楼主:
准备
由于手动写入函数比较麻烦,而且对于初学者,不知道该把这些函数写在哪里的,可以说对初学者及其不友好。

推荐使用stm32cubemx:直接图形化配置,最后至多加几行代码,即可完成实验,没有安装可自行百度,比较简单

安装下载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链接:STM32CubeMX介绍、下载与安装
https://blog.csdn.net/ybhuangfugui/article/details/52225736

楼主:
输出一个周期2khz的正弦波——基于HAL库
这里由于没有示波器,所以表现形式换为蜂鸣器发声。

楼主:
1.打开cubemx,新建工程

楼主:
2.选择芯片

楼主:
通过STM32F103RB的蜂鸣器原理图,找到对应的管脚,这里使用PA15的tim

楼主:
设置蜂鸣器

楼主:
到此芯片页面配置完毕,再配置configuration页面,时钟树页面(clock configuration)可以用默认值

楼主:
设置2khz的公式:2khz=时钟输入频率(默认8M)/(分频值7+1)/重载值(500),默认占空比50%(比较值500*50%=250)

楼主:
时钟设置

楼主:
应用后,返回,进入NVIC

楼主:
配置完成后,接下来生成keil工程,点击左上角的像螺丝状的图标

楼主:
然后就是工程文件储存设置,以及相关环境和库的版本选择

楼主:
生成工程文件后,打开

楼主:
最后编译,烧录即可,其余的魔法棒设置在cubemx中已经自动设置好,不用手动设置,如果自己的调试设备有变手动改变设置即可

最后烧录程序到硬件中,会听到一个“滴…”的单音

楼主:
将一段数字音频歌曲数据转换为模拟音频波形输出(循环)
用Adobe Audition CS6打开一个音频文件,选择一段区域

楼主:
设置参数,然后导出

楼主:
用UltraEdit打开刚才保存wav文件

楼主:
将选中内容复制金一个新文本中,再用notepad++打开这个文本

楼主:
使用alt+c快捷键,对列编辑,给所有数字前面加上0x

楼主:
打开野火例程dac输出(野火官方资料有)、

楼主:
打开文件bsp_dac.c,将正弦波数据换成音频文件生成的数据,可以适当删减一部分,修改POINT_NUM为适当大小

楼主:
最后编译,烧录进硬件中,就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了,这里因条件有限,就没有进行最后一步。

总结
这里呢主要是条件有限,没有示波器进行波形观察,但是理论上来讲这个程序代码是没有问题的。这一部分的东西还是有一定难度,需要细心慢慢来,其中用到的一些软件,网上都能下。

网友A(2022-11-17):
DAC设置 选择TIM6触发DAC转换

网友B:
这个DAC是使用什么触发的呢?

网友C:
输出的频率最大支持多少?

网友D:
为什么不使用芯片芯片呢?

网友E:
这个stm32可以解码mp3的文件吗?

网友F:
谁用stm32的ADC和DAC做过音频处理?

网友G:
stm32的dac可以直接输出wav音频文件不外加电路驱动耳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