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定时器触发STM32 ADC的采样转换示例

楼主(2022-01-28):
开发板:STM32F446 Nucleo开发板

IDE:  keil MDK

初始化配置工具:stm32cubeMx

例程内容:

通过定时器触发ADC规则通道及注入通道的模数转换工作。

下面基于STM32CubeMx进行些必要的初始配置。

楼主:
关于定时器的配置,没有太多要介绍的,根据具有应用设置好时间参数即可。这里用到TIM1和TIM3.

楼主:
关于ADC,这里用到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选择了下面ADC1的4个通道为规则通道,并通过TIM3来触发其转换。

楼主:
上面4个通道的转换结果通过DMA搬至相应内存,相关DMA配置如下:【注:我这里配置为DMA循环模式,不是必须的,可以根据具体应用调整为Normal模式。】

楼主:
另外两个通道配置为ADC1的注入通道,并通过TIM1来触发转换。见下面配置:

楼主:
注入转换结果通过转换完成中断到相关寄存器读取。

    AdcInj_Temperature =ADC1->JDR1;

   AdcInj_Vrefint =ADC1->JDR2;

例程所用到的其它用户参考代码如下:

uint32_t    AdcInj_Temperature;

uint32_t    AdcInj_Vrefint ;

#define    size  (4)

uint32_t  Value_RegularADC[size]={0};

AL_ADC_Start_DMA(&hadc1,(uint32_t* )Value_RegularADC, size );

HAL_ADCEx_InjectedStart_IT(&hadc1);

HAL_TIM_Base_Start(&htim1);

HAL_TIM_Base_Start(&htim3);

楼主:
ADC规则通道每被TIM3触发一次则做一轮AD转换,转换结果通过DMA传输到内存;注入通道在TIM1的触发下实施转换,通过中断提取结果。

OK,该示例就介绍到这里,抛砖引玉,以供STM32开发者参考。

网友A(2022-12-03):
STM32定时器触发ADC怎么配置?

网友B:
stm32中如何通过定时器来设置ADC的采样率???

网友C:
触发Adc Tim可以不输出到引脚 吗

网友D:
stm32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和adc采集分开用有冲突么

网友E:
可不可以通过定时器来设置ADC采样率?

网友F:
adc采样频率准吗

网友G:
ADC采样频率是多少?

网友H:
STM32F4怎么用定时器触发ADC采样

网友I:
怎么对ADC采集的12位数据进行FFT?

网友J:
采集电压ADC工作在什么模式,用什么触发,采样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