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芯片仿真错误

楼主(2022-01-28):
Load "D:\\HK32F030M\\HK32F030Mxx_Example\\project\\11 USART\\1_USART1_TX_NOINT_RXINT\\MDK-ARM\\Objects\\HK32F030M_Demo.axf"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0 : no 'read'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0 : no 'write' permission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链接文件不对

楼主(点评):
要用那个链接文件

楼主:
逻辑分析窗口 提示unkown signal错误,改了debug选项下的型号类型还是不行

网友B:
原来的工程改了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