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放大101倍出现问题

楼主(2022-01-28):
电路是用来采集电流用的,采样电阻R102是1毫欧,OP07放大101倍,
A点电压是1.1mv时,6脚输出173mv,放大倍数157倍。如果继续增大A点电压,发现放大倍数差不多也是157倍左右,
当接成电压跟随器时,6脚输出等于A点电压。
当不通入电流时,6脚1.1mv。
测量工具是福禄克万用表,是万用表测量不准还是电路有问题呀?

网友A:
这得看PCB,看是不是大电流流过铜箔产生了较大的电压差。

网友B:
仿真不会。

楼主电路是不是电阻阻值不对?

网友C:
PCB 走线问题,采样电阻封装问题。都会增加放大倍数

网友D:
不计Ib压降,输出电压要加Vos*101

网友E:
PCB走线问题,导致你用万用表测出来的A点电压并不是OP07测到的A点与地电压。

网友F:
楼主应该将采样电阻串在负载电路当中,此外感觉这种差值同楼主选择的测量参考点有关。

网友G:
1,测量工具  福禄克的什么万用表,四位半,六位半?
2,测量的对象,采样的信号看着像是交流的,不知道频率是多少?
3,测试方式,在PCB上的什么地方测试或者取样的。。。1m的采样电阻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E:
1mΩ不是比较小,而是非常小,焊接的话,从焊盘到电阻真正的端点之间的电阻都有几十个mΩ,这时候布线都要非常仔细的考虑,不能像稍微大一点的电阻按集中参数看待成理想元件了。

网友H:
十有8-9是楼主电路板上,采样电阻两端的压降采样的两条线,不是直接从采样电阻两端引出的,所以实际采样电阻的阻值,由于引线的缘故,大于了1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