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GM AG1280Q48烧录错误

楼主(2022-01-29):
有客户首次使用AG1280Q48,烧录了几个板子,都遇到烧录错误。

错误提示如下:

因为FPGA器件对信号完整性要求高,建议客户检查了烧录器的连接线是否过长等。但是还是同样烧录失败。
后仔细对比才发现,烧录文件选择错误。需要烧录DesignName_hybrid.prg。

芯片烧写:
Supra 软件中选 Program,选中 DesignName_hybrid.prg,开始烧写。烧写成功后, CDONE 管脚会变高。 Query 按钮可以通过 JTAG 检测芯片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