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跪求hc32f460 虚拟串口电脑端驱动

楼主(2022-01-29):
官方的例程跑通了,但是找不到电脑端的驱动,希望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下迷津。

网友A:
win10不需要驱动

网友B(2024-05-23):
WIN10系统不能自动识别安装吗?

网友C(2024-06-28):
你去系统升级那找可选更新,里面应该就有

网友D:
官网包里应该有驱动程序吧

网友E(2024-08-28):
如果官方例程在硬件上已经运行正常,但你找不到电脑端的驱动,这通常指的是串口通信的驱动问题。

网友F(2024-09-29):
官网找找看

网友G:
例程跑通了,但是找不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