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一个指针强制转换读取数据的操作

楼主(2022-01-29):
uint32_t ReadMemCore(uint32_t address)
{
    __IO uint32_t val = 0;
    uint32_t *a = (uint32_t*) address;
    val = *a;

    return val;
}
看官方的例子中有这个操作,是把地址那个变量转换成内存地址,然后通过*取地址指向变量吗?

楼主:
问题来了,是不是和
  1. /* Memory Address */
  2. #define MEM_ADDR(addres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address))
这个操作等价,都是从地址读取一个数据的操作。

网友A:
看起来是同一个作用的操作,不过后面这个宏定义的看着很简洁。

网友A:
你可以用这两个操作同一个地址看看是不是结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