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ivado HLS 程序优化

楼主(2022-01-30):
AD, vi, Vivado, TI, TE, IO
    在使用高层次综合,创造高质量的RTL设计时,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C代码进行优化。
          Vivado HLS拥有自动优化的功能,试图最小化loop和function的latency,为了实现这一点,软件会在loop和function上并行执行尽可能多的操作(比如说,在function级别上,高级综合总是试图并行执行function)。
          除了这些自动优化,我们可以手动进行程序优化,即用在不同的solution中添加不同的directive的方法,进行优化和性能对比。其中,对同一个工程,可以建立多个不同的solution(解决方案),为不同的solution添加directive可以达到如下目的:
1、并行执行多个tasks,例如,同一个function的多次执行或同一loop的多次迭代。这是流水线结构。
2、调整数组的物理实现((block RAM),函数,循环和端口(I/O),以提高数据的可用性,并帮助数据流更快地通过设计。
3、提供关于数据dependency的信息,或者缺乏数据dependency,允许执行更多的优化。最终的优化是修改C源代码,以消除在代码中意外的dependency,但是这可能会限制硬件的性能。
          本文使用的例子是设计一个矩阵相乘函数。目标是在每一个时钟周期处理一个新的sample,并实现数据流接口。一、优化matrix multiplier。1、solution1(无优化)        (1)矩阵乘法器设计,来显示如何优化基于loop的设计。设计目标是在每个时钟周期读取一个使用FIFO接口的sample,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面积。此分析包括在loop级优化和在function级优化的方法。
        (1)对比loops和function pipeline的使用,创建一个可以处理采样时钟的设计。
        (2)分析设计不符合性能要求的两个最常见的原因:loops dependency和数据流的限制(或瓶颈)。
Step 1: 创建并打开Project
找到Design_Optimization lab1文件夹,依次在Command Prompt 窗口输入vivado_hls –f run_hls.tcl和vivado_hls –p matrixmul_prj
Step 2: 综合分析设计
综合后的结果:

(1)图中,总的interval为80个时钟周期。因为每个输入数组中都有九个元素,所以设计每输入读取需要约九个周期;
(2)interval比latency多一个时钟周期,所以没有在硬件上并行执行,即无流水;
(3)interval/latency的消耗主要是用于嵌套循环loops(本例有三种循环,每个循环均是迭代三次):
         1)Product inner loop:
         ①有一个2个时钟周期的延迟。
         ②总的迭代有6个时钟周期。
         2)COL loop:
        ①它需要1个时钟输入和1个时钟退出。
        ③总的有24个周期完成所有迭代。
         3)顶层loops每次迭代需要26个时钟周期,总的loops迭代共78时钟周期。
       为了改善initiation interval,则需要加入流水:pipeline loops或pipeline整个function,并比较这两种结果。
      当pipelining loops时,loops的initiation interval是监控的重要度量指标。即使设计达到loop可以在每个时钟周期处理一个sample,函数的initiation interval仍然需要包含函数内的loops来完成所有数据的处理。
2、solution2:(Pipeline the Product Loop)
Step 1创建solution2,在Product loop下面插入pipeline directive(这里在Directive Editor下选择pipeline) 。

        注意:当pipeline嵌套loop时,通过pipeline最内部Loop最大的好处就是,即有利于处理数据的sample。高级综合自动应用loop flattening,折叠嵌套loop,删除loop转换(本质上是创建一个更多迭代的单循环,但时钟周期整体较少)。
Step 2 综合设计到RTL级
        在综合过程中,我们得到Console pane中报告的信息,显示loop flattening是loop Row上执行,默认内部Interval target为1由于依赖关系不能在loop Product上完成。

图中表明,虽然Product loop已经被pipeline,interval为2,但是顶层loop没有被pipeline。顶层loop不能pipeline的原因是,loop flattening只发生在loop Row,在loop Col 到Product loop上没有loop flattening。(下面解释loop flattening不能flatten所有nested loop的原因)
Step 3 打开Analysis窗口,选择state C1的write operation,右击选择Goto Source

        状态C1下的写操作是由于代码在Product loop前就已经设置res为0。因为res是在顶层函数,在RTL里这是在写入一个端口:这个操作必须发生在loop Product执行之前。因为它不是一个内部操作,而是会对I / O行为产生影响,这种操作不能移动或优化。这可以阻止Product loop被flatten进入row_col loop。

楼主:
     更重要的是,对于Product loop来说,为什么只有II为2是可能flatten的?
       这个问题被称作carried dependency,这个dependency发生在一个loop的迭代操作和相同loop的不同迭代操作。例如,一个操作分别发生在K = 1时,当K = 2时(其中k是循环指数)。
       第一个操作是在line 60数组res上的存储(内存读操作)。
       第二个操作是在line 60数组res上的下载(内存写操作)。
       从图中可以看到line 60是从数组res的读取(由于+=操作符)和写入数组res。数组默认映射到RAM block,下面Performance View的细节解释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冲突。

       成功的schedule中,Product loop的下一次迭代如上所示。在这个schedule中,initiation interval(II)= 2,即loop操作每两个周期重启。任何block RAM之间的访问没有冲突。(没有突出显示的单元迭代重叠。)
       不成功的schedule显示了为什么loop不能在II = 1时pipeline。此时,下一次迭代将需要1个时钟周期后开始。当第二次迭代尝试一个地址去读入时,第一次迭代中写入block RAM的操作仍然发生。
      这些地址是不同的,并且都不能在同一时间被应用到block RAM。
       因此,你不能将Product loop的initiation interval 设置为1。下一步是pipeline Col loop。这将自动展开Product loop,并创建更多的operators,因此需要更多的硬件资源,但它确保在Product loop的不同迭代之间没有dependency。

楼主:
3、solution3( Pipeline the Col Loop)
Step 1创建solution3,在Col Loop下面插入pipeline directive

Step 2 Run C Synthesis

在综合过程中,在控制台窗格中报告的信息显示loop Product被展开,loop flattening是在loop Row上执行,默认initiation intervalv为1的目标不能在loop Row_Col上实现,这是由于数组a上memory资源的限制。

        综合报告显示,如上所述,对loop Row_Col的interval只有2:目标是每个周期处理一个sample。你可以再一次使用Analysis窗口来证明为什么不实现initiation target。
Step 3 打开Analysis perspective,在Performance View里,展开Row_Col loop

        在数组a中有三个读操作。两个读操作开始于C1状态,第三个读操作开始与C2状态。数组被实现为block RAMs和数组,这是参数的函数是实现块内存端口。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block RAM最大只能有两个端口(对于双端口block RAM来说)。访问数组a通过一个单一block RAM接口,没有足够的端口能够在一个时钟周期中读取所有三个值。
另一种查看该资源限制的方法是使用到Resource窗口。
Step 4打开Resource tab,扩展Memory Ports
        状态C1下面两个读操作与那些状态C2下的读操作重叠,因此,只有一个单一的周期是可见的:很显然该资源被用于在多个状态。即使当端口a的问题得到解决,相同的问题会发生在端口b:它也有三个读操作。

        高级综合允许数组被partitioned, mapped together和 re-shaped。这些都允许在不改变源代码的情况下,对数组进行修改。

楼主:
4、solution4(Reshape the Arrays)
Step 1 创建solution4,在Directive里给数组a和数组b插入ARRAY_RESHAPE,选择dimension分别为2和1

Step 2 Run C Synthesis
        综合报告显示顶层loop Row_Col现在是每个时钟周期处理数据的一个sample。

• 顶层模块需要12个时钟周期才能完成。
• 经过3次循环,Row_Col loop输出sample(迭代延迟)。
• 然后每个周期读取1个sample(Initiation Interval)。
• 9次iterations/samples(Trip count)完成所有samples。
• 3 + 9 = 12个时钟周期
函数可以完成并返回开始处理下一组数据。现在,把block RAM接口设置为FIFO接口,数据流形式。5、solution5(Apply FIFO Interfaces)
Step 1 创建solution5,在Directive里给数组a,b,res插入INTERFACE,在mode里选择ap_fifo

Step 2 Run C Synthesis,Console窗口报错

•在line57写[ 0 ] [ 0 ]。
•然后在line60写[ 0 ] [ 0 ]。
•然后在line60一个写[ 0 ] [ 0 ]。
•然后在line60一个写[ 0 ] [ 0 ]。
•在line57写入[ 0 ] [ 1 ](在增量指标J后)。
•然后在line60写[ 0 ] [ 1 ]。
连续四个写入地址[ 0 ] [ 0 ]不能构成一个数据流模式,而是随机存取。

        检查代码后发现在数组a和数组b存在类似的问题。它是使用一个FIFO接口访问代码已经写好的数据,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使用FIFO接口时,Vivado Hls的优化directives会有不足,因为当前代码执行了一定的读写顺序。
       下面pipeline整个function,对比这两种方法的差异。
6、solution6(Pipeline the Function)
Step 1 创建solution6,删掉loop Col下面的Directive,给matrixmul函数插入PIPELINE Directive

Step 2 Run C Synthesis,并比较各个report

       solution6在较少的时钟就可以完成,并可以每5个时钟周期开始一个新的transaction。然而,消耗的资源也大幅增加,因为所有的循环在设计中被打开。
      Pipelining loops允许循环保持rolling,从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控制area。当pipeline一个函数时,函数中包含的所有 loops都是打开,这是一个pipeline的要求。流水线功能设计可以每5个时钟周期处理一组(9个)新的samples。这超过了每个时钟处理1个sample的要求,因为高级综合的默认行为是产生一个最高性能的设计。pipeline function会产生最好的性能,然而,如果它超过所需性能,它可能需要多个额外的directives。

楼主:
一、优化 I/O Accesses的C代码
进一步优化需要重新编写代码,下面介绍如何修改matrixmul.cpp的代码,来帮助克服一些在代码中固有的性能限制。
Step 1 创建并打开Project
找到Design_Optimization lab2文件夹,依次在Command Prompt 窗口输入vivado_hls –f run_hls.tcl和vivado_hls –p matrixmul_prj
Step 2 打开matrixmul.cpp源代码

审查代码并确认以下:
•之前的directives在这里(包括FIFO接口)以pragmas形式指定的代码。
• for循环已被添加到缓存行和列读取。
•当最终的结果是计算为每个值时,一个临时变量被用于累计,并且端口res只能被写入。
•因为对于for循环缓存行和列需要多个周期去执行读取,pipeline directive已应用于Col for循环,来确保这些缓存for循环自动打开。
Step 3 Run C Synthesis

该设计已被完全综合,每个时钟周期读取一个使用数据流FIFO接口的s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