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 II 管脚分配

楼主(2022-01-30):
方法一: 直接在 Pin planner 中指定引脚

1. 点击菜单栏中的 Assigments -> Pin Planner,打开管脚分配器。

2. 在 Location 一列直接输入, 每输入一个点击“回车” 继续分配下一个,全部分配完成关闭该窗口即可。

方法二: Import Assignments 导入 txt 或 csv 文件

1. 在工程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 txt 文件(或 csv 文件),按如下格式编写管脚分配内容, 注意:逗号是英文标点。

2. 点击菜单栏中的 Assigments -> Import Assignments, 导入 xxx.txt 或者 xxx.csv文件即可。

楼主:
3. 在菜单栏中,打开 Assigments -> Pin Planner ,可以查看上述方法分配的结果,验证管脚是否分配正确。

方法三:导入 source xxx.tcl 文件

1.在工程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 tcl 文件,按如下格式编写管脚分配内容

2.导入 tcl 脚本文件(方法一)

1) 在菜单栏中, 选择 View -> Utility Windows -> Tcl Console,打开编译 tcl 文件的命令窗口:

2) 执行如下语句

楼主:
3) 在菜单栏中, 打开 Assigments -> Pin Planner , 验证管脚是否分配正确如下所示:

3.导入 tcl 脚本文件(方法二)

1) 在菜单栏中,选择 Tools-> Tcl Scripts

楼主:
2) 选中新建的 xxx.tcl 文件,点击 Run 即可

3) 在菜单栏中, 打开 Assigments -> Pin Planner , 验证管脚是否分配正确如下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