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vivado IP核调用

楼主(2022-01-30):
在开发PL时一般都会用到分频或倍频,对晶振产生的时钟进行分频或倍频处理,产生系统时钟和复位信号,下面就介绍一下在vivado2017.3中进行PL开发时调用IP的方法。
    首先打开vivado2017.3新建一个RTL项目。
    点击Flow navigator的IP Catalog 选项,如下图所示:

楼主:
在搜索框中输入clock;
如图;依次展开,找到clockingwizard;双击

出现如下提示

点击generate 进入配置界面

选用PLL(锁相环)

楼主:
下拉;设置输入时钟

然后点击第二项output Clock设置输出,这里用两个输出,一个倍频,一个分频

楼主:
之后OK;在source栏 IP source可看到加入了clk_wiz_0;
双击打开clk_wiz_0.veo可查看调用模板。如图所示;

现在就可以调用了,编写仿真测试文件

仿真如图,可以看到两个输出分别为100hz,2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