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eil里面缺型号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22-01-31):
忘记了,

楼主:
打开Keil文件夹下的TOOLS.ini文件,在“[UV2]” 的下一行(如果是UV4,就在第二行添加)键入:CDB0=UV2\STC.CDB("STC"),然后保存退出即可。(Kile4则是:CDB0=UV4\STC.CDB("STC"),UV3同理

楼主:
keil识别芯片驱动是依靠tool.ini这个文件来识别的,但是一旦驱动在文件内排列的顺序在7个以外就识别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Keil文件夹下的TOOLS.ini文件,在“” 的下一行(如果是UV4,就在第二行添加)键入:CDB0=UV2\STC.CDB( ...

你这个不是STC单片机,为何添加STC的驱动?其实安装对应品牌的KEIL驱动即可。(应该没有到楼下所说的7个的问题)。

网友B:
不要着急,厂家会替你准备好这个驱动的,安装即可,不需要你自己修改,傻瓜式的一键安装。

网友C:
不是很会设置keil啊

网友D:
不会描述的那么细的吧

网友E:
这个文件通过什么读取呢

网友F:
可以读取到一些什么信息呢

网友G(2022-03-03):
安装HC-LINK

网友:
https://blog.csdn.net/zcshoucsdn/article/details/109158920

网友H:
在开发工具一栏下载支持keil的固件库

网友I:
你看看keil的开发配置。

网友J: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2450413/

网友K:
要安装pack支持包

网友L:
你没有安装hclink吗

网友M:
要单独下载pack设备支持包来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