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您是何时 开始 学习电子技术的?

楼主(2022-02-01):
单选投票, 共有 43 人参与投票

距结束还有: 29329 天34 分钟

网友A:
我居然是第一个投票的。。。

网友B:
可笑的是,毕业12年过去了,现在才算把学校自学的电子技术应用到实际创业、挣钱上!一路走来,太TM坎坷了,还好一直在**!

网友C:
57年5岁就开始爬屋顶拉蛛网天线装矿石收音机了,哈哈

网友D:
1985年初中开始

网友E:
1986年上大学,喜欢上电……

网友F:
小时候看师傅维修黑白电视和电工师傅安装电力变压器慢慢走上来这条路

网友G:
小学。先玩锁子,“修锁子配钥匙”。然后玩磁铁,自己没磁铁,花一毛钱从同学那里买了个磁铁。玩放大镜、望远镜(放大镜+老花镜片)。然后玩收音机,嫌书上的电路零件多自以为是地省掉一些没用的零件,导致管子发烫,电池供电都发烫。悲哀的是命不好,刚开始别说万用表,连电烙铁都没有,就那线断了照样焊,零件好坏照样量。别人看到如此情形向我妈建议给我买个电烙铁,过了些天电烙铁买回来,我妈把电烙铁交给我同时送给我一句话:“呐,这可又白花了5块钱啊”意思是这5块钱是不该花的钱,白扔了。后来用磁铁、牙膏皮、收音机变压器的细漆包线、拖拉机高压油管、钉子做了个表头,用电池+电阻标刻度,最小一格1mA,最大约70mA,线性不好,误差自然很大,不过好歹有个参考,发现之前的偏流都很大,调到了正常大小。到了初二(1989年?记不清了)买了MF75袖珍万用表,对比下来那个表头居然误差不是很大,还是比较接近的。再后来买了《模拟电路》,该套书共3本,还有《数字电路》和忘了啥了,内容是频谱搬移啥的,后悔没买全套。后来**太惨,发展缓慢,没什么大点的发展。1998年开始修电视,算是个发展。2001年不修了,不想搞修理,想搞别的,但是没有成功。多少年了一直不行,随着年龄增加脑子也越来越差了,小时候的灵气越来越没了。希望今年能转运,不知道今年能不能脱穷。

网友H:
94年左右开始拆收音机,折腾三极管, 还有模有样的搭出放大电路

网友I:
竟然有学前就开始的呀。。。